麻烦各位,推荐一款能测700V高压的示波器,有二手的也可以

楼主(2010-09-11):
最近做三项逆变焊机,用普源的示波器,直接买个100X的探头就用上了。
好景不长,用了几天示波器开始死机,测低压的没问题,一上高压就死翘翘。
后来注意到探头插座边上,写着MAX400V 。
是不是这样的机器不能用 100X探头加700V的高压?
现在机器玩完了。
请高手推荐一款合适的机器。
具体要求:
1 速度:1M(实际应用不差过500KHZ)
2 电压:700V(至少)。
3 双踪的。
4 价格; 2000元之内
5 模拟数字的均可

要是哪位有二手的要转也可以联系我QQ;463525686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那个100x的探头 拆开来一看就是里面有个 1M左右的电阻串联在探头的信号线里面。
不太懂示波器,
感觉这样也可以做衰减吗?
示波器内部的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啊!

网友:
100X探头测700V完全没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干扰太厉害了,加个隔离变压器供电试试。

网友:
怀疑你那100X探头是山寨货!假货!请买个正牌的高压探头吧!

网友:
不行的,内部分压电阻功耗不行的,要求不高自己拿电阻分压好了再进示波器探头好了!

网友:
高压差分探头可以解决   或者买个正品的高压探头,测700V没问题  我这里就用的是这个  你还好 我们以前买过山寨的探头,耐压不够,接上去就炸了

网友:
我以前申请过一个100x的高压探头大概250左右,不能直接电阻分压。电阻分压册到的波形会失真。

网友:
用TEK的+100x探头测1500v, N年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x的探头内阻应该是99M吧。
还有你测的电路是否需要隔离地?

网友:
700V*700V/1M=0.49W

1000*1000V/1M=1W

楼主里面100X有1M电阻应该不对,估计就是10X的。
我们这里的100X的上面没有10X那个1X10X切换的开关。

随便说一下以前测试焊机高压包上的电压,示波器也是重启,幸好还没有挂!
后来用分压测试,大约4000V可以拉弧2MM左右!

网友:
100X串1M电阻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