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制作PCB怎样在板中间开孔呢

楼主(2010-09-12):
大家不要说Proteus制板是否专业,我是认为它操作很简便,只是不知道怎样在中间开方槽,我用过的方法在3D预览中总不显示开的槽,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觉得,mech1比较合适。keepout、Board Edge 这两个层应该也可以,主要是出Gerber时,关于机械层的东西统一用一个层就可以。
不知道我说的对否,在者这个问题我想你不用上论坛里来问,想用这个制板应该是没问题的,直接发到厂家,和工作人员沟通是最好不过了。

楼主:
是吗?最近的做的板子没有用到中间开槽的,可能以后用得到,就想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他的3D查看器上只显示最外缘的边界,中间边界不显示,可能是3D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3D不太清楚,在Protel/Altium中在焊盘中用机械层画槽型框,是可以开槽的,3D中也看不见槽型!当然你要用Altium自带的槽型焊盘画就能看见了,有些问题在这里问了半天你可能还是一知半解,回答的多了,你可能更犯迷糊;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把你的Gerber文件发到厂家,来一通电话,这层窗户纸就捅破了。

楼主:
多谢了,我有空问一下制板的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