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对应的MSDN哪有下载?

楼主(2010-09-12):
vs2010对应的MSDN哪有下载?

网友:
只有2008的有一个,2010的就没有了。要在线式的。2008的我有地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F/D/E/FDE79687-B716-4893-9BE3-1512F40388B1/CHSMSDNX1530343.ISO

网友:
回复 楼主:

ed2k://|file|cn_visual_studio_2010_ultimate_x86_dvd_532347.iso|2685982720|4AE6228933DDE49D9BFA4C3467C831C2|

这是VS2010中文旗舰版  这个里面有MSDN  解压后ProductDocumentation文件夹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ed2k://|file|cn_visual_studio_2010_ultimate_x86_dvd_532347.iso|2685982720|4ae6228933dde49d9bfa4c3467c831c2|
这是vs2010中文旗舰版  这个里面有msdn  解压后productdocumentation文件夹就是

是xx版本吗?

网友:
光盘上就用啊

网友:
请问上面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啊

网友:
http://www.microsoft.com/visualstudio/zh-cn/download

官方就有的下,上面的网址你可以选择你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