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使用SAM-BA无法找到\usb\ARM0

楼主(2010-09-12):
安装了SAM-BA V2.7后,再插入USB 9260的开发板,提示有一个设备未安装驱动程序,上网找了很久都未找到怎么安装驱动。就是在SAM-BA的select the connection里面没有usb\ARM0连接,插上jlink就有\jlink\ARM0,请大侠指点一二怎么才会出\USB\ARM0。

网友:
在atmel官网上找到 9260 的 sam-ba 的补丁,解压到sam-ba的安装目录下,再插上板子试试,

网友:
先擦除 ERASE = 3.3
TEST =3.3
ok
找一个刷J-L_I-N_K的教程看看

楼主:
我用了SAMBA2.10,还是不行,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擦除 erase = 3.3
test =3.3
ok
找一个刷j-l_i-n_k的教程看看

呵呵!!9260 不需要这个的!!直接内部启动打印出ROMboot  就能识别USB 了!

网友:
如果ROM boot 都没有出来!那就不要想着识别了!先检查你的板子吧!!还有就是保证nandflash 0地址没有数据!否则也不行!!

楼主:
怎么知道nandflash 没有数据,现在变成了插上去都是USB转串口

网友(2011-01-06):
回复 楼主:

你好,因为当前你选择的是JTAG模式,所以USB无法识别,请将9260的JTAGSEL引脚电平拉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