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控制二相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0-09-12):
51的单片机,TB6560的驱动芯片。
使用过的朋友发个程序作个参考,谢谢!

网友: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就简单很多了,只需要设置好转动方向信号,然后给脉冲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简单吗?
给的脉冲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
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看看MACH3的输出波形就知道了
脉冲宽度不能太窄,只要满足最低脉冲宽度要求,每个脉冲走一步

网友A:
忘记在哪个帖子发过这个东东,买雕刻机带的
就是用并口发生驱动脉冲的软件
其中有方向调节的设置,还有用哪个端口发脉冲及脉冲速度调节的地方,修改一下参数,试试,就知道软件该怎么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我今天写了一个程序,脉冲输出可以实现,但是按键控制部分还不会搞

楼主:
贴上程序,高手指点一下!
#include<reg51.h>
sbit S3=P1^0;                //stop
sbit S4=P1^1;                //start
sbit S5=P1^2;                //reversion
sbit EN=P0^0;           //使能控制,
sbit CW=P0^1;   //正反转控制
sbit CLK=P2^5;           //时钟输出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00;
    TH1 = 0x18;
    TL1 = 0x0CD;
    EA = 1;
    ET1 = 1;
    TR1 = 1;
}
/**晶振22.1184,定时时间1000us,输出等宽方波脉冲/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1();
   while(1)
    {
                if(S3==0)
                {
                        EN=1;
                        CW=1;
                } ;

                if(S4==0)
                {
                        EN=0;
//                        CW=1;
                }  ;

                if(S5==0)
                {
                        EN=1;
                        CW=0;
                }        ;
        }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18;
    TL1 = 0x0CD;
    for(; ;)
        {
                while(!TF1);
                TF1=0;
                CLK=!CLK;
           }}

网友(2010-11-19):
正在做类似项目

网友:
麻烦提这种问题时把电路图PS,否则大伙怎么帮你?

网友(2012-06-02):
引用 网友A:
忘记在哪个帖子发过这个东东,买雕刻机带的
就是用并口发生驱动脉冲的软件
其中有方向调节的设置,还有用哪 ...

这个好像下不了啊。什么时候能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