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DHT11,实现温湿度显示(内加液晶显示)

楼主(2010-09-12):
(AVRmega16,已经测试好使,供大家分享)

楼主:
开始时用他们提供的51的程序,测试出来的数据都不对,后来发现是他们在读数据的时候把数据位的位置颠倒了!现在已经通过测试,成功显示温湿度!

网友A:
和SHT11 相比效果怎么样,公司一直用SHT11 ,要是DHT11也不错,可以考滤一下了

网友:
我用过dht22和sht15,感觉灵敏度dht22不如sht15,不过一般场合下也够用了。

另外,dht22不要买大封装,感觉做工有问题,买了两个都湿度数据乱飘,换成小封装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时用他们提供的51的程序,测试出来的数据都不对,后来发现是他们在读数据的时候把数据位的位置颠倒了!现在已经通过测试,成功显示温湿度!

dht22和11的数据格式不一样,或许样例程序是dht22的

网友(2012-04-14):
马我感觉这个 国产的 不稳定   跳得厉害 温度还可以 湿度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SHT11 相比效果怎么样,公司一直用SHT11 ,要是DHT11也不错,可以考滤一下了 ...

SHT11 小批量什么价位?

网友(2012-08-08):
我觉得网上大多是一样的,不过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最便宜的就是SHT10,28元左右一只

网友(2012-11-21):
我淘到的带外壳的温湿度传感器组件为何为三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