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实现步进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10-09-12):
步进电机要做好真正加速、高速、减速的控制过程,还是不容易的。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PA8-CH1-T1-DMA1CH5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IM1时钟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in oc mode */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S_50HZ;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1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CC1|TIM_FLAG_CC2|TIM_FLAG_CC3|TIM_FLAG_CC4);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DIS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DISABLE);
        TIM_Cmd(TIM1,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上面是定时器初始化

//下面是定时器中断打开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Timer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T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实现控制
long double Tulun_datatemp=0.;
unsigned char MXUpDown_flag=0; //方向的标志
uint32_t COM_Refernce[9];      //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Tulun_i=0;       //2次作为一个脉冲
unsigned char TLCLOSE_flag=0; //手动关闭运行的标志
unsigned char  Start_fre=50;  //启动频率
unsigned char  Add_celer=50;  //加、减速频率
uint32_t  Mxmc_timer=0;              //实际运行的脉冲数据

void clear_comref(void)  //把中间变量的数据清掉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9;i++)
        {
                COM_Refernce=0;
        }
}

/*******************************************************************************
* Function Name  : TIM1_C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capture=0;
        uint16_t temp=0;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1)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1);
                Tulun_i++;
                if(Tulun_i==2)
                {
                        Mxmc_timer++;//2次中断为一个脉冲周期
                        Tulun_i=0;
                }

                temp=TIM1_CC1_handler(COM_Refernce,Mxmc_timer);
        TIM_SetCompare1(TIM1, capture + temp);
    }
}

void step1_start(unsigned char arror)
{
        if(arror==1)//正转
        {
                STEP1_UP;
        }
        else
        {
                STEP1_DW;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        ***
说明:运行过程中,定时器比较功能的实现函数
***************************************************************/
uint16_t TIM1_CC1_handler(uint32_t *ptr,uint32_t ym_data)
{
         uint16_t counter=0;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0;

         if(TLCLOSE_flag==0)
         {
                  if(ym_data<=ptr[1])//加速阶段
                 {
                          counter=500000/(Start_fre+Add_celer*ym_data);//500000为1M频率分为2;
                 }
                 else
                 {
                           counter=500000/ptr[4];//500000为1M频率分为2;
                 }
         }
         else //获得了停止的按钮
         {
                 if(i==0)
                 {
                         i++;
                        if(ym_data>=ptr[1])//减速的脉冲数必须为PTR[1]
                        {
                                temp=ptr[1];
                        }
                        else
                        {
                                temp=ym_data;
                        }
                 }
                 if(i<temp)
                 {
                         counter=500000/(Start_fre+Add_celer*temp-Add_celer*i);//500000为1M频率分为2
                         i++;
                 }
                 else
                 {
                          counter=500000/Start_fre;//500000为1M频率分为2
                         if(Tulun_i==0)
                         {
                                    TIM_Cmd(TIM1,DISABL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DISABLE);
                                 i=0;
                                 temp=0;
                                 TLCLOSE_flag=0;

                             return 60000;//回一个非常的值
                         }
                 }
         }

         return counter;
}

/**********************************************************        ***
说明:sudu_max表示运行的最高频率;i表示运行的方向正转还是反转
***************************************************************/
void step1_runhand(uint16_t sudu_max,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rror_mx=0;
         double temp_data=0.;           //中间变量
         uint16_t High_fre =0;     //运行的最高频率
         uint32_t StEnd_mcdata=0;  //加速与减速需要的脉冲数据

         clear_comref();//先清数组
         if(sudu_max==0)//没有速度退出
         {
            return;
         }

         if(i==0x01) //上升,正转
         {
                   arror_mx=1;
                  MXUpDown_flag=1;
         }
         else if(i==0x00)
         {
                 arror_mx=0;
                 MXUpDown_flag=0;
         }

         High_fre=(uint16_t)sudu_max;//运行的最高频率值

         if(High_fre>Start_fre)
         {
                StEnd_mcdata= (uint32_t)(High_fre-Start_fre)/Add_celer;
         }
         else
         {
                StEnd_mcdata=0;
         }
         COM_Refernce[4]=High_fre;
         COM_Refernce[1]=StEnd_mcdata;

         TLCLOSE_flag=0;
         Tulun_i=0;
         Mxmc_timer=0;

         step1_start(arror_mx);
}

楼主:
上述方案进行简单更改,就可以与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起实现,步进电机的加速、减速、高速过程。运行频率10K以上,在我们的控制器里已经成功运行。同时,在我的水晶球数控系统中,运用良好。

楼主:
还得说上一句,以上应用,参考了九九的定时器应用笔记,表示感谢,对于九九本人,若有需要和项目合作,可以与本人联系。

网友:
请问楼主运行在10k以上是什么意思? 用的多少细分来带步进电机?

楼主:
运行10K,细分为4,步距脚1.8。这个是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有关的。大概1000转每分钟;实际运行700转每分钟,带负载。

楼主:
有兴趣关注  www.hymcu.com.

网友:
定时器停中断有点太占用资源了

楼主:
12楼的想法在我设计之初,也是这样认为。可以用DMA的方式,关键看你的系统怎么设计

网友:
我就用TIM和DMA设计的一片带两个电机口,实际可支持到100K以上(程序速度优化),只在加速到恒速,恒速到减速,加速到减速切换过程中断

楼主:
14楼是高手,有幸认识。希望有很好的想法,并且实现了的话,可以拿出来共勉。

楼主:
对于文本显示器+PLC的方案;工业触摸屏+PLC的方案;在工业上已经非常成熟了,呵呵,最近做个项目,替代那个PLC.
由于PLC的价格相对而言,肯定比较高,用STM32替代PLC,那么与文本显示器、工业触摸屏就有个通信协议的问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一般而言,与文本、触摸屏就是RS232或RS485通信,目前我就用STM32替代了台达(DVP)的PLC,关键是MODBUS-RTU协议的实现,呵呵,可能还有些问题,所以,大家有没好的点子、经验,来晒晒。
我这个主题发到了AVR32中去了,请大家在这也进行一下讨论???????????????????????

网友A:
我就用TIM和DMA设计的一片带两个电机口,实际可支持到100K以上(程序速度优化)主要部分程序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TIM1_PSC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MotorIncCurve[MotorA][1]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
//TIM1_Init For MotorA
//******************************************************************************
void TIM1_Init_For_MotorA()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
//MOTORA_RUN
//******************************************************************************
void MotorA_Run(unsigned char MotorA_Dir,unsigned MotorA_Pulse)
{
  MotorA_BUMPFlag=0;
  GPIO_WriteBit(MotorA_EnPin,Bit_SET);
  GPIO_WriteBit(MotorA_SONPin,Bit_RESET);
  GPIO_WriteBit(MotorA_RSTPin,Bit_SET);

  if(MotorA_Dir) GPIO_WriteBit(MotorA_DirPin,Bit_SET);
  else GPIO_WriteBit(MotorA_DirPin,Bit_RESET);

  if(MotorA_Pulse)
  {
  if(MotorA_Pulse==1)
   {
   IncSpeedStepNumberA=MotorA_Pulse+1;
   ConSpeedStepNumberA=0;
   NecSpeedStepNumberA=0;
   MotorA_CurveChangeStep=NecSpeed;
   }
  else if(MotorA_Pulse<=(CurveStepNumber[MotorA]*2))
   {
   IncSpeedStepNumberA=MotorA_Pulse/2+MotorA_Pulse%2;
   ConSpeedStepNumberA=0;
   NecSpeedStepNumberA=MotorA_Pulse/2;
   MotorA_CurveChangeStep=IncSpeed;
   }
  else if((MotorA_Pulse>(CurveStepNumber[MotorA]*2)))
   {
   IncSpeedStepNumberA=CurveStepNumber[MotorA];
   ConSpeedStepNumberA=MotorA_Pulse-(CurveStepNumber[MotorA]*2);
   NecSpeedStepNumberA=CurveStepNumber[MotorA];
   MotorA_CurveChangeStep=IncSpeed;
   }

  if(ConSpeedStepNumberA)MotorA_ConSpeedFlag=1;
  else MotorA_ConSpeedFlag=0;

  DMA1_Channel5->CCR &= 0xFFFFFFFE;//Disable  DMA1_Channel5
  DMA1_Channel5->CNDTR=IncSpeedStepNumberA;//DMA_BufferSize
  DMA1_Channel5->CMAR=(u32)&MotorIncCurve[MotorA][1];//DMA_MemoryBaseAddr
  DMA1_Channel5->CCR |=0x0080;//DMA_MemoryInc_Enable
  DMA1_Channel5->CCR |=0x0001;//DMA启动

  TIM1->PSC =MotorIncCurve[MotorA][0];
  TIM1->EGR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1->RCR =0;
  //TIM1->ARR =5;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1->CR1 |=0x0001;//定时器启动

  MotorA_RunFlag=1;
  }
}

/*******************************************************************************
* Function Name  :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Channel 5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DMA1->IFCR = DMA1_IT_TC5;//清DMA中断标志
  if(MotorA_CurveChangeStep==NecSpeed)
  {
   TIM1->CR1 &= 0xfffe;//定时器停止
   MotorA_RunFlag=0;
  }

  if(MotorA_ConSpeedFlag)MotorA_CurveChangeStep++;
  else MotorA_CurveChangeStep +=2;

  if(MotorA_CurveChangeStep==ConSpeed)
  {
  DMA1_Channel5->CCR &= 0xFFFFFFFE;//Disable DMA1_Channel5
  DMA1_Channel5->CNDTR=ConSpeedStepNumberA;//DMA_BufferSize
  DMA1_Channel5->CMAR=(u32)&MotorIncCurve[MotorA][IncSpeedStepNumberA];//DMA_MemoryBaseAddr
  DMA1_Channel5->CCR &=0xff7f;//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1_Channel5->CCR |=0x0001;//DMA启动

  //TIM1->PSC=MotorIncCurve[ConSpeedStepNumber];
  //TIM1->CR1 |= 0x0001;//定时器启动
  }
  if(MotorA_CurveChangeStep==NecSpeed)
  {
  DMA1_Channel5->CCR &=0xFFFFFFFE;//Disable DMA1_Channel5
  DMA1_Channel5->CNDTR=NecSpeedStepNumberA+1;//DMA_BufferSize
  DMA1_Channel5->CMAR=(u32)&MotorNecCurve[MotorA][Inc_NecCurveUseRamSpace[MotorA]-NecSpeedStepNumberA];//DMA_MemoryBaseAddr
  DMA1_Channel5->CCR |=0x0080;//DMA_MemoryInc_Enable
  DMA1_Channel5->CCR |=0x0001;//DMA启动

  //TIM1->PSC=MotorNecCurve[Inc_NecCurveUseRamSpace-NecSpeedStepNumber-1];
  //TIM1->CR1 |= 0x0001;//定时器启动
  }
}

#pragma location=".Curve8"
//100K
const unsigned short  MotorCurve8[1024] =
{
0xf6ea,0xe02c,0xc56b,0xad01,0x98bd,0x885d,0x1226,0x0ffc,0x0e77,0x0d51,0x0c6a,
0x0bac,0x0b0e,0x0a86,0x0a11,0x09aa,0x094e,0x08fc,0x08b2,0x086f,0x0832,0x07f9,
0x07c5,0x0795,0x0768,0x073e,0x0717,0x06f2,0x06d0,0x06af,0x0690,0x0673,0x0657,
0x063d,0x0624,0x060c,0x05f5,0x05df,0x05ca,0x05b6,0x05a2,0x0590,0x057e,0x056d,
...
0x01e0
};

楼主:
MARK。
18楼的无私贡献

楼主:
具体实现,上图和相关资料了。

楼主(2010-10-18):
对于STM32中实现圆弧插补算法?有没有好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mark,研究不透,思考中……

网友:
先记下,有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2011-01-14):
坐在马桶上常常被扔下的BoB!!!溅得满屁股花~~哪位高人掌握了压水花的技术近来传授小弟呀?

网友:
正在找这个资料,必须顶!

网友:
MARK 步进电机

网友(2011-02-22):
做个标记,有项目可用

网友:
确实值得参考

网友:
步进电机,不错,准备要用,可以借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坐在马桶上常常被扔下的bob!!!溅得满屁股花~~哪位高人掌握了压水花的技术近来传授小弟呀?

哈哈,每天半斤 巴豆

网友:
定时器加减速,MARK

网友(2011-05-18):
刚买了楼主的板子,这个的顶。

网友:
我的STM32+文本显示器+控制2个步进电机:

网友:
带加减速,恒速回零!

网友(2011-07-10):
标记,步进电机

网友:
dma的方案值得参考,不过要动态实现s形曲线估计不容易

网友:
我使用TMC429来实现加,减速控制,效果很不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8546DDMAM9.pdf(文件大小:2.76M) (原文件名:3轴控制芯片SD,SPI 输出 .pdf)

网友:
mark,

每次脉冲一个中断,

两个电机,高速的时候啥都不用干了

网友:
有不用定时器中断 做步进电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使用tmc429来实现加,减速控制,效果很不错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3轴控制芯片sd,spi 输出 .pdf)

tmc429  -  什么价格?

网友:
先记着,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正在调试,参考了,谢谢

网友(2011-08-09):
要用STM32控制6个42型的步进电机,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程序,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1-09-14):
mark,学习了马上要做的东西

网友:
这个不标记上,对不起自己,好东西。

网友(2011-10-2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用dma去对定时器分频。结果DMA没有反应。大家帮忙看看呀。
#define TIM1_PSC_ADDRESS     0x40010028

uint16_t SRC_Buffer[2] = {2};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TIM_Confi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41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 ENABLE);
  /* DMA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6, ENABLE);
  /* TIM1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
}
void TI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TIM1);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PSC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

网友:
正在搞不进电机

网友(2011-11-25):
LZ想得过于麻烦了

网友:
到网上搜索下 激光雕刻机 光驱;你会的到文章 里面使用avr 8位 实现运动控制功能 并能进行G代码解析 参考下那个代码吧 灰常不错我想应该可以转到stm上的 8位 实现了 直线运动 梯形加减速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16M晶振步进频率可以到30k。 内部使用 命令缓冲序列形式缓存20个命令序列;如果做舞台灯用只用把运动序列改为死的 或者放到eep中进行合理加载 进行类似循环播放的形式 应该灰常不错,估计控制舞台灯轻松。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2-06-14):
学习下,电机的

网友(2012-10-23):
看 到了 就顶一个

网友:
步进控制,收藏

网友E(2012-12-09):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TIM和DMA设计的一片带两个电机口,实际可支持到100K以上(程序速度优化)主要部分程序
void DMA_Conf ...

请问19楼中的const unsigned short  MotorCurve8[1024]这个大数据表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知道的科谱一下计算方法啊。

网友(2013-02-28):
引用 网友E:
请问19楼中的const unsigned short  MotorCurve8[1024]这个大数据表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知道的科谱一下 ...

这样的问题有得到解答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啊!知道的可以说说。

网友(2013-04-27):
必须顶起 但是没看明白

网友:
mark , 我要控制5个电机

网友(2013-09-11):
正在研究步进电机加速。不是很明白,学习学习

网友:
做过这个东西,深知其做好不容易

网友:
不能在中间过程计数吧

网友(2016-03-29):
这个大赞!不知道能不能实现100K+的频率!

网友(2018-08-31):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