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9-12):
家里的抽油烟机不转了,拆开后别的地方没有问题,只发现这里的两个东西好像烧焦了,不知换掉后能不能好转,另外请教一下:这个东西不知道型号规格,是否买成和旁边一样大的就行了。

网友:
好像电阻烧了嘛
换了试试看  就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打开开关后,电机不转,用手拨动电机上的扇片,也会慢慢的转。另外请问下,不知电阻是不是有大小型号规格之类的?电子方面是小白一个,请行家告知,多谢了!

网友:
坏成这样  还真是无法看出它的阻值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上好像没标位号,直接标的值,lz清洗一下板子看看下面能不能看到字

网友:
这好像是节能灯的板子

和电机没关系

另外楼上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去买点电阻,试试看能否修好。再次感谢!

网友:
我确实有些无语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分析下烧坏处的电压大小。再去确定阻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