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本显示器+PLC的方案;工业触摸屏+PLC的方案;在工业上已经非常成熟了,呵呵,最近做个

楼主(2010-09-12):
对于文本显示器+PLC的方案;工业触摸屏+PLC的方案;在工业上已经非常成熟了,呵呵,最近做个项目,替代那个PLC.
由于PLC的价格相对而言,肯定比较高,用STM32替代PLC,那么与文本显示器、工业触摸屏就有个通信协议的问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一般而言,与文本、触摸屏就是RS232或RS485通信,目前我就用STM32替代了台达(DVP)的PLC,关键是MODBUS-RTU协议的实现,呵呵,可能还有些问题,所以,大家有没好的点子、经验,来晒晒。

楼主:
我这有个协议,呵呵,不错。

我就是按照此协议做的,基本工作完成,还不全。

楼主:
呵呵,我好像发错地方了,这个帖子应该发到STM32论坛那。可以转过去么?

网友:
有沒有更多資料?

楼主:
更多参考资料会陆续来进行公布,不过可以关注 www.hymcu.com

和  hymcu.taobao.com.

我们有相关的学习板。

楼主:
相关简单资料:

网友A(2013-02-21):
引用 网友B:

7楼能否开源程序。QQ 392057976

网友:
楼主,像这样的应用,有一种东西叫做文本一体机,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能否开源程序。QQ 392057976

别做这个梦了。

网友:
不错,记号,以后有用

网友:
做工控的一般比较关心的一点:你的控制板的编程环境是梯形图编程吗?

网友:
刚做了一个恒压供水系统,用MEGA64做,用到MODEBUS-RTU 485通信,文本传送,触摸屏,PLC等用到RTU协议的都可以通信.不过跟对方定好我不能公开所有这个项目的设计.

网友C:
MODEBUS-RTU其实也不是很难做,不过要是你要做完整的RTU协议那估计工作量就不小了,我做的只是RTU03和RTU06两个命令格式,说白了就是读和写命令.
你先定义好你全部要跟外部联系的寄存器,RTU03/06协议去读写它,然后你单片机的程序会查这些寄存器来执行命令,OVER!

网友(2013-10-13):
你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谢谢各位分享,之前是学习PLC的,暂时先用不到,先保存起来,过后看看!

网友(2014-04-14):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2014-08-27):
资料太少了

网友:
当时也是想做,没找到方法

网友(2014-10-15):
其实吧,还是感觉STM32不够可靠,是我rp不行老是遇到问题呢,还是电路设计不周到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C:
MODEBUS-RTU其实也不是很难做,不过要是你要做完整的RTU协议那估计工作量就不小了,我做的只是RTU03和RTU06两 ...

哈哈 刚做完类似项目 用的方法和你一样 我只用了03 06 16 指令

想有空把做个完整的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