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心电信号收集器

楼主(2010-09-12):
大家好,我是刚学单片机的,之前只学过一些基础。
现在要边学边做一个心电信号(ECG)的收集器不知道从何入手。简单的设计在下图有说明。

基本理论就是, 一个感应器可以探测到非常弱的心电信号,信号会传给放大,然后过滤。过滤好的信号就可以传给ADC变为数字,然后再存入一个缓存(buffer),缓存的作用是当数据过多或后面的无线收发器失灵的时候用来存储数据的。 ADC后的数据可以直接传给后面的无线收发器,或传给缓存再给无线收发器。无线收发器把数据传给另外一端的无线收发器由它存入储存设备。最初只是存储一个心电信号,但以后需要加入多个感应器同时探测多个信号,比如体温和血压。

因为这个设备可能要植入动物体内之类的,它必须小和低耗电,所以选择MSP430
我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编辑msp430,使他能把过滤好的信号转为数字然后存入缓存,再传给无线收发器。

我是准备先去买块msp430f5438的那个学习板(exp430f5438),TI亲自出的那个(因为学校拿钱)。不知道这块板是否得当?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此类的设备。可否给点建议和帮助。。。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下adi的仪表放大器应用指南

其中有示例

仪表放大器+运放放大+共模电压回馈+有源滤波+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需要管放大和滤波部分。。。可能是先从adc开始~~放大和滤波是其他小组成员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