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自身USB与pc机如何收发数据

楼主(2010-09-12):
本人想用STM32F系列的芯片自带的USB模块功能去和计算机实行收发数据,不用嵌系统的形式,该如何进行编程?驱动的问题又怎么解决?STM32 USB

HID和STM32 USB CDC这两种形式,我应该使用哪种?如果使用了STM32 USB HID这种,是不是我就不用装驱动了,xp系统就能自动发现USB了,然后直接

用上位机的软件和芯片通讯就行?

       求助高手,给小弟一个大概的思路,怎么能实现STM32的USB和上位机进行通讯?我需要从哪学起?

网友:
USB我也没搞过,帮顶一下。

网友A:
hid好像就是类似于键盘一类的外设,不用驱动,但是属于中断传输,传输的字节数少,一包最大64字节,速度慢

网友:
看你的数据量和速度要求了,搜搜旧贴有例子

网友:
善用搜索功能啊

网友(2012-09-06):
我做了CDC,但是用PL2303  计算机检测到的还是串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d好像就是类似于键盘一类的外设,不用驱动,但是属于中断传输,传输的字节数少,一包最大64字节,速度慢 ...

网上几种数控系统MACH3USB卡貌似都是HID方式传输的啊,难道这个会是制约性能的瓶颈吗。

网友:
HID类,去STM网站上面下例程序,在此基础上修改。PC上位机用Busbond调试,用libusb开发,C++不会的用C#的封装,好像叫做usblibdotnet什么的,在sourceforge网站上有下载,先搞懂USB几个描述符枚举什么的,圈圈有写过一个关于这个的书。看标准英语不好的话,翻翻周立功出的那本USB的书,有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