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P0.14处于什么电平,lpc2103都处于ISP状态?

楼主(2010-09-12):
如题:无论P0.14处于什么电平,lpc2103都处于ISP状态?都能把程序下载下去,就是不能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ETM口使能了吧。

网友:
两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
1、芯片FLASH为空,则不判断P0.14管脚状态,直接进入ISP;
2、P0.14被打坏,导致和内部的GND短路,外部无法拉高P0.14,故一直处于ISP状态。
如果是情况2的话,芯片基本废了,不过也不是不能用,加密CRP3使芯片成为OTP状态,不需要检测P0.14的状态,直接运行程序,不过这个风险需要你自己去评估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