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可控硅 控制 三相电机

楼主(2010-09-12):
想用1个3相固态继电器或6个单向可控硅,PWM方式,控制30KVA电机的转速,但考虑到会缺相,可能导致电机发热.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一说实际运行中会导致电机烧毁等情况出现吗?另外电流检测怎样做比较好?
-----------
变频器好是好,只是太贵了.
有好的控制速度方案也请提出来.

随便考虑了一下,我分析的对吗?(粗线表示导通,红绿蓝表示三相电压或电流)

网友:
还是用变频器吧,自己用单管控制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的。

30KVA电机?这么大容量更别想自己做了。

网友:
变频吧 这不是直流电机

网友:
做不好 单向可控硅 可能爆炸 然后电路就短路。电机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自己做台变频器的,我都自己做的

网友(2014-03-23):
30KW电机还是用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