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12):
毕业设计要做一个低功耗数据采集卡,要外接16位AD,SD卡和一个数据总线,温度传感器,串行DA。总线类型未定,估计是CAN或TCPIP。SD卡起数据缓冲作用。这样一个系统大概要用多少个独立的SPI/UART?MSP430中哪个型号比较合适?

    最近在看F2122,发觉这个芯片用的人很少,外围电路和示例程序都很难找,谁给推荐个普及点的型号?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综合考虑推荐你用MSP430F149(MSP430F249)或者MSP430F5418A(MSP430F5438A)

MSP430F149  UART 2 FLASH 60K   RAM  2K   I/O  48   最高主频 8M         64PN
MSP430F249  UART 2 FLASH 60K   RAM  2K   I/O  48   最高主频 16M        64PN

MSP430F5418 UART 2 FLASH 128K   RAM  16K   I/O  64   最高主频 25M      80PN
MSP430F5438 UART 4 FLASH 256K   RAM  16K   I/O  83   最高主频 25M      100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