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lpc1768 的移植和下载问题?

楼主(2010-09-12):
你好,我从网站下在0.3版本。MDK 编译, 项目是D:\rtos\rtthread-0.3.0\bsp\lpc1766 下的项目文件。 采用UV4 打开。 编译OK,
MUC : LPC1768 ,另外 J-LINK 下载器。
下载时提示错误: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948BH
Erase skipped!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咋的回复和顶贴的咋这么少?都到被窝去啦?

网友:
project --> options --> utilities --> setting --> add programming Algorithm

RT-THREAD lpc1768 的移植和下载问题?  ==>  lpc1768下载出错,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下载的问题请自行解决

楼主:
关键不是硬件的问题,我自己写的程序,下载完全正常。就是下载这个程序时提示 错误?
Build target 'RT-Thread LPC1700'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startup.c...
compiling uart.c...
compiling application.c...
compiling core_cm3.c...
compiling system_LPC17xx.c...
compiling clock.c...
compiling device.c...
compiling idle.c...
compiling ipc.c...
compiling irq.c...
compiling kservice.c...
compiling mem.c...
compiling mempool.c...
compiling object.c...
compiling scheduler.c...
compiling slab.c...
compiling thread.c...
compiling timer.c...
compiling cpu.c...
compiling fault.c...
compiling interrupt.c...
compiling stack.c...
assembling context_rvds.S...
assembling fault_rvds.S...
assembling start_rvds.S...
compiling cmd.c...
compiling finsh_compiler.c...
compiling finsh_error.c...
compiling finsh_heap.c...
compiling finsh_init.c...
compiling finsh_node.c...
compiling finsh_ops.c...
compiling finsh_parser.c...
compiling finsh_token.c...
compiling finsh_var.c...
compiling finsh_vm.c...
compiling shell.c...
compiling symbol.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34566 RO-data=3290 RW-data=460 ZI-data=5428
".\obj\lpc17rt-thread.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D:\\rtos\\rtthread-0.3.0\\bsp\\lpc1766\\obj\\lpc17rt-thread.AXF"

JLink info:
-----------
DLL: V4.11i, compiled Jan 28 2010 19:55:2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Hardware: V8.00
S/N : 68000019
Feature(s) : RDI, FlashDL, FlashBP, JFlash, GDBFull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arget info:
------------
Device: LPC1768
VTarget = 3.073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 0000948BH
Erase skipped!

楼主:
回复 楼主:
正常的下载提示如下:

Build target 'LandTiger_GPIO'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292 RO-data=228 RW-data=8 ZI-data=60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LandTiger_GPIO.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Load "D:\\TPMSMULTITOOL\\路虎开发板光盘\\实验例程\\GPIO\\Obj\\LandTiger_GPIO.AXF"

JLink info:
-----------
DLL: V4.11i, compiled Jan 28 2010 19:55:2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Hardware: V8.00
S/N : 68000019
Feature(s) : RDI, FlashDL, FlashBP, JFlash, GDBFull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arget info:
------------
Device: LPC1768
VTarget = 3.067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100 kHz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Verify OK.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Application running ...

网友:
下载按照自己已有的工程设置进行调整就可以了,总不可能默认的下载方式是JLink,而你用的是ULink,而你非要默认的工程设置能够用你的ULink进行下载吧。

工程设置是最基本的设置,且与OS无关。

楼主:
谢谢 2楼的朋友! 已解决!

project --> options --> utilities --> setting --> add programming Algorithm

网友(2011-03-12):
谢谢6楼的方法,解决!

网友:
学习学习,回复【8楼】taurus2010
谢谢 2楼的朋友! 已解决!
project --> options --> utilities --> setting --> add programming algorithm

楼主,能不能将你的1766 模板发一个上来,学习,学习。
我正在用周立功的开发板,上面只有UCOS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46&Id=16739
麻烦下载来放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46&id=16739
麻烦下载来放这里!

下载不下来,
提示:

您查找的数据暂不存在!
请仔细阅读论坛帮助文件,确保您有相应的操作权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1-07-25):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