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HX711做一个称重模块,工作条件恶劣,欢迎大家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2010-09-12):
最近要做一个称重模块,用的是600克的称重传感器,AD用的是HX711。要求精度要达到万分之三,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这个模块要集成到一台设备上,所以不用开发单片机系统,只要提供相应的驱动和服务程序即可。
工作环境:一:集成这个模块的设备上有6个步进电机,xyz三个方向上都有电机运动,所以整个机器不会很安静的。称重传感器和机器是刚性连接,所以机器的振动是一个很大的干扰。
二:机器上有一台直流电机,电机的起停对整个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干扰很大,如果称重模块的电源处理不好,电机带来的浪涌电流也是很可怕的。
三:模块要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主要是温度,还有就是粉尘。
称重的时候被称重物是工人直接丢在上面的,但是要做到一秒钟能取得一个高精度的重量数据。

网友:
看标题,是求问。

看内容,是求购。

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求购,这个东西是要自己开发的,模块可以说是为那台设备定制,买是买不来的,但是难度确实不小,以一人之力实在不容易达到目标,所以发上来征求一下高手的意见,尽量在时限之内搞定这个模块

网友:
买台进口品牌的高速皮带秤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前几天抄了一个honeywell的电机控制板,四层的,原理图也弄出来了,但是只是限于原理图,真正的原理还是没弄明白。像这些进口的东西,电路板都设计的很微妙的,非常讲究,特别是高频模拟电路,抗干扰措施都是很微妙的,所以这个模块还是要自己做,晚上把基本的电路图发上来,估计还要在程序上下功夫,硬件上抗干扰实在能力有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万分之3 就相当于 1Kg 要测准0.3g, 就算是静态的测量也很不好搞定,更何况你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停的动态测量。

我做过精密多维测力的系统,光测力天平本身的非线性应力-应变标定和温度稳定性等问题就够你克服的,传感器铝块

本身加上应变片之后综合误差一般能控制到千分之2就算非常牛逼的了。

至于干扰本身嘛,我觉得既然你不需要自己做后端采集,直接进你的仪器,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主要的是高隔离

的精密桥路电源,所有走线的完好屏蔽,+/-双绞,还有就是不要把线拉太长,最好20cm-30cm就能进你的放大、采集设备

数字化,放大器最好前后两级结构,前后级都有高阶滤波电路。

网友:
可能的靠滤波和统计来实现,单纯靠电路很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想看看~

网友:
万分之3的精度,比较高了,不知道HX711能做到吗?号称24位的AD,128放大后还剩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称重是这个设备的一个技术难点,要知道整台设备5000-的成本起码要买10000,如果最后整机调试效果好的话,买个20000是不成问题的,高投入高回报。现在还处于研发阶段,机械机构和控制单元已经搞定了,称重是按照原定方案做的。如果达不到效果的话,只能换称重方案了,可能就要修改机械机构,降低称重精度要求。原定的方案是一次称10个物体的重量,每个大概30克,然后拿走一个,通过差值来计算拿走的物体的重量。单个物体的精度要求为千分之一,一次弄10个的话就麻烦了,所以如果原定方案不能达到效果就改方案,但是代价不小

网友:
记得ti有好几款专用的电桥测量芯片,内带可变增益放大器,
analog还有自带交流激励的。

国产就是很麻烦,资料不公开,要么资料很少。

网友(2011-09-19):
敢问楼主   你的HX711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2012-04-12):
我也在做hx711的电子秤,飘得很厉害

网友:
没用过HX711,飘过!

网友(2012-09-19):
这么高的要求,选HX711这种山寨货显然是不适合的

网友D:
之前做过HX711的项目,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万分之一的精度一点没有问题,加点软件滤波就可以

网友(2014-09-09):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过HX711的项目,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万分之一的精度一点没有问题,加点软件滤波就可以 ...

你好 你用的什么滤波方式

网友:
取一组数据,冒泡法排序,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剩下的求平均值,具体每一组数据取多少个,自己视情况而定,主要是考虑速度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