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郁闷,自己做的4432板子好像噪声大,没有信号时RSSI也有近4AH,而原装板子是20H

楼主(2010-09-12):
哪位能提供些参考意见吗?

网友:
原装板子原装程序,9600速率300米就看不到天线了,超级郁闷。

谁做出来真正能用的,不说几百k速率了,9600就行,能500-800米的告诉我下。(一堵墙的遮挡吧,因为你不可能拿到太空去用吧)。

楼主:
原来是外面太吵了,用个RF加负载代替天线,场强就很小20H左右

网友:
LNA的OUT与天线共振自激了,亦即LNA输出入两侧电感距离太近形成互感,可以減少LNA输入端串联电容,或者电感再并串联电阻,或者故意
偏离LNA的OUT侧的谐振点(加大电容,以偏低谐振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