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绘制多边形问题

楼主(2010-09-12):
RTGUI如何绘制多边形?

根据例子,我定义了四个点,构成一个长方形。
rt_uint32_t squx[] = {85, 85, 105, 105};
rt_uint32_t squy[] = {60, 100, 100,60};
四个点为逆时针方向走,调用 rtgui_dc_draw_polygon绘出来的图形却是这样的:
红色部分,只有一增,另一半没有了。

楼主:
但我用rtgui_dc_fill_polygon函数画就正常:

除了以上问题外,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绘制了一个填充的矩形,如何让它旋转一个角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rtgui如何绘制多边形?
根据例子,我定义了四个点,构成一个长方形。
rt_uint32_t squx[] = {85, 85, 105, 105};
rt_uint32_t squy[] = {60, 100, 100,60};
四个点为逆时针方向走,调用 rtgui_dc_draw_polygon绘出来的图形却是这样的:
红色部分,只有一增,另一半没有了。

咦,怎么是绘制3个点而不是4个点?!这几个点应该绘制成
U
才对。正确的方形绘制应该是
rt_uint32_t squx[] = {85, 85, 105, 105, 85};
rt_uint32_t squy[] = {60, 100, 100, 60, 60};

3个点、4个点的问题我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说我绘制了一个填充的矩形,如何让它旋转一个角度?

旋转还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rtgui如何绘制多边形?
根据例子,我定义了四个点,构成一个长方形。
rt_uint32_t squx[] = {85, 85, 105, 105};
rt_uint32_t squy[] = {60, 100, 100,60};
四个点为逆时针方向走,调用 rtgui_dc_draw_polygon绘出来的图形却是这样的:
红色部分,只有一增,另一半没有了。
咦,怎么是绘制3个点而不是4个点?!这几个点应该绘制成
u
才对。正确的方形绘制应该是
rt_uint32_t squx[] = {85, 85, 105, 105, 85};
rt_uint32_t squy[] = {60, 100, 100, ......

好像都有问题,我先找找原因。

楼主:
如果换一下点的顺序,就可以绘制四条直线,但是图形是对角相连的那种

楼主:
1、text如何做到文字滚动显示?
2、text如何显示为非修改模式?即变灰
3、slider不支持滑动吗?
4、用鼠标点击按钮时,按下时光标在按钮上,但抬起时不在按钮上,此时按钮颜色一直是白色,直到重新绘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1、text如何做到文字滚动显示?
2、text如何显示为非修改模式?即变灰
3、slider不支持滑动吗?
4、用鼠标点击按钮时,按下时光标在按钮上,但抬起时不在按钮上,此时按钮颜色一直是白色,直到重新绘图。

1. text有能够支持文字滚动的?一般不仅仅有可能是label支持滚动么。文字滚动都不支持,如果需要请自行添加。
2. 能够disable,但显示上目前还无差别。
3. 4.
RT-Thread/GUI的鼠标支持有些不一样,所以有些方面并不和常规的一样。3.目前还不能支持,只能直接在空白处点击鼠标,然后进行跳转。

楼主:
哦,我说的滚动是指比如手机上手机号码,有的因为屏幕小号码显示不全,这样自动从左向右滚动显示,或者短信在一行内滚动显示等等。
另外,progressbar能否修改显示颜色?RTGUI_WIDGET_BACKGROUND(RTGUI_WIDGET(vbar)) = red;MS没有起作用。
还有就是,滚动条内能显示进度吗?比如当前进度35%,当滚动条走到文字时,能反色显示。

网友:
多边形的问题是因为绘图时,线的方向有bug,逆向有问题。svn版本已经修正了

其他的你现在自己多尝试下,RT-Thread/GUI人手不够,寻找人手中。。。

楼主:
已搞定,非常感谢ffxz!!!

网友(2011-04-16):
最新的SVN:1377 还是不能逆向画线。

测试代码
                rtgui_dc_draw_line(dc, 0, 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100, 10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0, 10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100, 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50, 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0, 50, 50, 50);
                rtgui_dc_draw_line(dc, 100, 50, 50, 50); //(右->左)无法绘制
                rtgui_dc_draw_line(dc, 50, 100, 50, 50); //(下->上) 无法绘制

编辑原因:修改测试代码。

这个问题是应该修改dc.c的代码还是修改液晶驱动?

网友:
看来是液晶驱动不支持逆向画线,通过查看液晶驱动文件发现:

rt_hw_lcd_draw_hline
rt_hw_lcd_draw_vline
rt_hw_lcd_draw_raw_hline

这三个方法中绘点的循环只有在 X1 < X2的情况下才成立。

这里是否是一个BUG?如果不支持逆向画线(X2>X1)的话,那绘制多边形的方法中顶点连线会有问题。

网友:
已经修改了液晶驱动,目前绘制多边形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