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4A数控直流电源(第2.2版)[不好意思,春风哥被代表一次吧,我建了这个帖子]

楼主(2010-09-12):
下载了7月6日的原理图和BOM表,但发现和拿到的2.2版本电路有不少差别,居然没找到R54、R55、R56等的位置和参数?
请那位朋友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编辑帖子,学习改字体颜色,呵呵。
改不了标题的颜色,郁闷~

网友:
54是10K   55 56 不装

网友:
R55,56
是不是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3447&bbs_page_no=1&bbs_id=30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R54是春风提到的这个位置吧

顺便问下站长怎么引用站内的图片

重新下载再上传的图片:

还有这个帖子提到了R55和R56 解决春风2.1板电源输出0电压和0电流附近失调办法

呵呵,心急没太仔细看完全部的帖子,惭愧~

楼主:
发现坛子上没有2.2版本的照片,既然提头已经占了2.2版本号就把制作过程传上来献丑吧

还没焊接的PCB (原文件名:CH1.jpg)

全家福 (原文件名:CH2.jpg)

准备钻孔攻丝的散热器,拍得有点模糊 (原文件名:CH3.jpg)

打印原理图,好对板焊接 (原文件名:CH5.jpg)

焊接中... (原文件名:CH6.jpg)

对照元件,有些改动,就发了这个帖子问下:) (原文件名:CH7.jpg)

没装散热器的,快完成了 (原文件名:CH8.jpg)

全部完成,等变压器了 (原文件名:CH9.jpg)

主板局部 (原文件名:CH10.jpg)

背面,用天那水洗了有点发白 (原文件名:CH11.jpg)

面板 (原文件名:CH12.jpg)

明天继续,夜深了,先睡觉...

网友:
非常漂亮,非常感谢楼主,我最近几天太忙了。

网友:
楼主效率真高呀,我焊了2晚上,风扇还没装上,楼主一天就完成了,厉害

我在想面板布局该怎样设计,不知道下面那一排5个的按钮分别都是什么功能?还有旋转编码器的按键是什么功能?谁能讲解下?

网友:
热火朝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效率真高呀,我焊了2晚上,风扇还没装上,楼主一天就完成了,厉害
我在想面板布局该怎样设计,不知道下面那一排5个的按钮分别都是什么功能?还有旋转编码器的按键是什么功能?谁能讲解下?

我也在等牛,发一下我的面板布局,土法制造,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感谢你,没有你的设计怎么会有这个动手的机会,,我已经很长时间没亲手焊这么多元件了(公司有专门的样板焊接技术员),感觉手生,焊得不好。

星期一就出差了,欠下变压器10元运费只能晚几天回去再给你了:)

今天收到变压器,不过也要等我回去才能调试了。

回复 网友A:
不快啊,星期天才有时间焊,连打孔带攻丝弄了7~8个小时,基本上也就2个晚上了

回复 网友C:
土法制造还不错啊,期待正式版。

网友:
刚刚收到,焊接中,龟速,

不是这个专业的,也不搞电子,纯粹业余爱好,

两个晚上搞定芯片和电阻,发现多了 200k 3.3M 2K和1k的电阻。查资料貌似没有前三种。

上来是研究一下R54 55 56

网友:
面板基本做好了,牛还没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今你的面板是最漂亮的一个。

后面板对应散热器的位置要开孔,热空气要,从这里排出去,下面靠前面板位置也要开孔,冷空气从这里吸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补上10元变压器运费,请查收。

回复 网友C:
太漂亮了,能说一下制作的过程吗?

建议阿莫来看一下,再深化一下也许是奖金获得者呢!

征集“春风电源”外壳的设计图, 奖品一套“春风电源”带外壳成品(有春风与阿莫亲笔签名)

网友:
等牛到了再决定散热孔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制作很简单,画好图纸打印一张文字图片,外面加块按图雕刻好的亚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老兄用的壳子是成品的还是定做的?如果是成品的请问在哪买的?感觉这个盒子挺结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教老兄用的壳子是成品的还是定做的?如果是成品的请问在哪买的?感觉这个盒子挺结实的。

淘宝淘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830496368

网友:
也想要一个好看的面板!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面板基本做好了,牛还没到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3/ourdev_584018fnfqki.jpg','原文件名:y9183012s.......

显示恒压、恒流的指示灯没有露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觉得那几个灯影响整体的美感,实际使用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不方便

网友:
请知情人提供以下“编码器”的资料好吗?
我很感兴趣。

网友:
还有这个帖子提到了R55和R56  解决春风2.1板电源输出0电压和0电流附近失调办法

新版本的R55、R56 应该不是接3.3m电阻的,刚刚试过了接上后显示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知情人提供以下“编码器”的资料好吗?
我很感兴趣。

  明天放假吧,这个不难

回复 网友G:
还有这个帖子提到了r55和r56  解决春风2.1板电源输出0电压和0电流附近失调办法
新版本的r55、r56 应该不是接3.3m电阻的,刚刚试过了接上后显示不准了。

这个板子的R55 R56本来是补偿0点附近失调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效果不好,就没加,和原来的增加两个3.3M电阻不是一个位置的。

楼主(2010-10-12):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不能光占位不贡献,我来提供一下编码器的资料(资料来源:网络收集)

编码器(编码开关)原理及使用方法
    在电子产品设计中,经常会用到旋转编码开关,也就是所说的旋转编码器、数码电位器、Rotary Encoder 。它具有左转,右转功能,有的旋转编码开关还有按下功能。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以春风用的EC11型编码开关为例:

三只脚:1 2 3脚一般是中间2脚接地,1、3脚上拉电阻后,当左转、右转旋转时,在1、3脚就有脉冲信号输出了。两只脚为按压开关,按下时导通,回复时断开。在单片机编程时,左转和右转的判别是难点,用示波器观察这种开关左转和右转时两个输出脚的信号有个相位差,

    如果输出1为高电平时,输出2出现一个高电平,这时开关就是向顺时针旋转;当输出1 为高电平,输出2出现一个低电平,这时就一定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所以,在MCU编程时只需要判断当输出1为高电平时,输出2当时的状态就可以判断出是左旋转或是右旋转了。

编程方法:

如果A下跳沿时,B为低则表示顺时针旋转;如果A下跳沿时,B为高电平则表示逆时针旋转。与MCU的连接方法:将A端口接CPU的外部中断管脚(下跳沿触发),将B端口接CPU的输入IO。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资料非常好,值得很多初学者参考

网友:
你们的牛都是在哪买的啊?定做么?

楼主:
我在白云变压器厂订10只,人家不做;
另外找了一家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回来。

直接找春风吧,估计他那里还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白云变压器厂订10只,人家不做;
另外找了一家快一个月了,也还没回来。
直接找春风吧,估计他那里还有;

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漂亮的面板

网友(2011-09-02):
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春风说快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