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遥控器与舵机问题

楼主(2010-09-12):
大家好 我是一个模型新手  最近想动手把以前买的大玩具车加装遥控,手头上现在有TX-2B和RX-2B的遥控接收和发射模块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遥控模块能不能直接驱动模型用的9g舵机,所以请教下下各位模型达人,小弟不胜感激。

PS:手头还有以前买的小雷速登的遥控车,如果TX/RX不能驱动舵机的话,换这个玩具车的遥控和接收部分能不能驱动呢???

网友:
直接上不能,要改造,加电路

网友:
舵机是用来比例遥控的,你的电路RX2B,TX2B不是比例遥控电路吧?输出的开关量不能接舵机哦。

楼主:
回2楼  3楼

有什么经典电路吗??指导下  谢谢

网友:
看你的开关模块速度能到多少了,如果能用开关发出周期50hz,脉宽0.5ms到1.5ms的方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