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黑屏了,怎么办?

楼主(2010-09-13):
我的HP NC6400,网上下的WIN7,安装时好像没填序列号

网友:
找破_解,找注_册码

楼主:
【1楼】 leavesy 枼
---------------------
据网友说是行不通的。

网友:
刷bios 一劳永逸!

楼主:
【3楼】 belove 等爱的人
-----------------------
能详细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http://www.pccppc.com/show.php?tid=253
我用的是这个软件,激活过十来个电脑,都成功了

楼主:
先升级了一下BIOS,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用elecfun提供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这软件很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当强悍   只需运行下   自动重启后就搞定了
以前用其它的软件  都不能完全和_谐

网友:
能不能传上来备份下?

楼主:
上传备份之
用法极其简单,不用多说了。感谢elecfun。

网友:
呵呵,刷bios吧,我也是用win7的,刷了就不会了。

楼主:
【12楼】 jjj206
--------------------
我刷了,还是不行。我想刷了BIOS再装系统就没问题。

网友(2010-11-06):
回复 网友A:
1.Win7需要的是BIOS中添加SLIC2.1版本的厂商信息,Vista只要2.0版
2.刷完BIOS还需要安装对应的证书和Key, 以后重装系统只需要导入证书和Key即可.

刷BIOS就目前而言是最完美的方法,也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方法

网友:
网上找个序列号吧,这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