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调用C DLL呢?

楼主(2010-09-13):
C#如何调用C DLL呢?

网友:
MSDN文档有说的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DllImport("Imm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ImmGetContext( IntPtr hWnd );

        [DllImport("Imm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ImmAssociateContext( IntPtr hWnd, IntPtr hIMC );

        [DllImport("imm32.dll")]
        static extern int ImmGetCompositionString( IntPtr hIMC, int dwIndex, StringBuilder lpBuf, int dwBufLen );

诸如这种方式吧

网友:
给你来个实例

[DllImport( "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CharSet = CharSet.Auto )]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CloseHandle( IntPtr hObject );

楼主:
如果C函数传递,或者返回字符串指针,C#如何调用?

假设C函数:
extern "C" DLL_EXTERN  CHAR *  __stdcall get_str(void);

extern "C" DLL_EXTERN  void    __stdcall set_str(CHAR *);

extern "C" DLL_EXTERN  CHAR *  __stdcall get_set_str(CHAR *);

C#如何调用?

网友:
C# 有个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类
专处理兼容C++传过来的指针资料。
或者开unsafe模式也可以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