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小包多发,服务器端会怎样

楼主(2010-09-13):
如题,如果采用小包多发的方式,速度比较快的话(1秒3组左右),服务端会按顺序接收吗?

或者说,数据包会一个接一个的到吗?

自己测试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服务端一次接收几个的情况

网友:
服务端采用数据队列,不用关心具体数据包的大小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服务端采用数据队列,不用关心具体数据包的大小之类的

现象是这样,GPRS一次发送10个字节。每500ms发送一次
服务器接收的现象是:接收数据间隔略大于500ms,第一次接收到10字节

第二次一次接收20字节(就是socket.receive或者socket.beginreceive函数)

分步调试看的时候,20个字节是两个包合并起来了,前10个字节是第二个包,后10个字节是第三个包

网友:
服务器是FIFO队列方式的
网络的路由会自动分拆包和合成包的,而Windows具体是底层NDIS做的,管它每包多大?FIFO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