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热乎宝地,请问此塑料壳在哪里可以买到?是否为公模?谢谢!

楼主(2010-09-13):
如题,打算把传感器封装在此壳体内,灌硅胶。在图片上见过,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壳体,搜索不到,哪位高人给提供个线索,或者类似的也可以,两个螺钉定位孔,中空,尺寸15mm*50mm左右,小弟谢谢了。

网友:
揉了揉眼睛,还是看不清

楼主:
大概看个图形,不小的为什么。。。。解不出来。。。我把那个数据手册贴上来。。
回复 网友A: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82688O0TW5P.jpg(文件大小:1.1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topover.jpg)

楼主:
就是2楼 左下角那图。。。。

网友:
根据图片型号,搜索到http://www.xinchen.com.cn/product.asp?id=105
lz可以找这家公司买来样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首先谢谢楼上热心。

可能我表达没清楚,上传的图片为法国赛德的产品选型手册,由于太大,就没上传,只传了图片部分,样品已经有了,说白了就是想用他的壳,把里面自己做的传感器(霍尔元件)封装到里面去,现在只需要这个小塑料壳。不想开模,需求量很小,不值得,网上搜索此类产品用类似塑料壳的也有不少,怀疑有类似公模,查了慈溪,宁波,很多厂家的壳体手册,没找到合适的。

呵呵,希望哪位之前见过的,再哪家壳体厂有此类产品。直接少量购买。呵呵。。谢谢。

楼主:
稍微顶那么一小下~~~

网友:
如果没人回应,自己又找不到,那估计就不是公模了

楼主:
恩,谢谢了,找不到就找替代的壳了,自己打孔~~~~~

网友:
这种不是公模,除非你正好找到别人开过这种模的厂家,而且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销售人员卖一点点给你(一般他们需要赚一些开模费不会告诉你别人已经开过同样模具的)。

网友:
如果你想开模的话可以找我。13771444240。不难的话5千块钱以下就能搞定。同时提供注塑加工

网友:
小量哪就 CNC 加工出来罗~~~ 走几十刀就出来了  内部一个穿透圆 外轮廓 2个小固定孔

网友:
提议,买老大的JJ ,然后再买个塑料块,加工一个来用吧,哈哈
淘宝上搜“接近开关外壳”看看有没有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就是"正好找到别人开过这种模的厂家"比较难,呵呵。
回复 网友C:

看以后又机会的吧。。
回复 网友D:

这。。。成本会不会过高。。。哎,也是,毕竟是小量。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个可行,搜索下去。。活还是比较着急用的,老大的JJ看公布的进度还得等段时间吧,精益求精情理之中嘛

网友:
下不了本,数量又少,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没运气,那么项目就只有失败喽,或者只能改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