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桥坏了还能修不?

楼主(2010-09-13):
前几天我的DELL开不了机了,但是电源灯是亮的,到华强北找了个地方,说是桥烧了,要240,后来打电话我说修不好了,懂这块的朋友看看还能修好不

网友:
楼主是什么型号?
我同事有个1501也是同样的毛病 现在说修不了

楼主:
我的是1526的

网友:
如果是桥坏了当然能修,上半年我通信的联想的笔记本进水,换了南桥就好了,之前我还帮他测试了一下

其实也可以自己拆开线诊断一下,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源,如果开机后主板上的每个电感后的电源输出都正常则估计是桥的问题,如果电源不正常,可能电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