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加密传输——单片机上实现TEA加密解密算法

楼主(2010-09-13):
各位大侠在做数据传输时,有没有考虑过把数据加密起来进行传输,若在串口或者无线中把所要传的数据加密起来,岂不是增加了通信的安全性。常用的加密解密算法比如DES、RSA等,受限于单片机的内存和运算速度,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但一种叫TEA的加密算法特别适合单片机使用,我搜了一下,发现坛子里没有相关资料,嘿嘿,钻了个空,补充之~~

TEA(Tiny Encryption Algorithm)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加密算法,以加密解密速度快,实现简单著称。算法很简单,TEA算法每一次可以操作64-bit(8-byte),采用128-bit(16-byte)作为key,算法采用迭代的形式,推荐的迭代轮数是64轮,最少32轮。目前我只知道QQ一直用的是16轮TEA。--摘自CSDN博客

我之前做过一个数字的无线对讲机,把语音数据加密后发送,双方事先规定好公共的密钥,就可以进行加密和解密了。至于TEA算法速度,在我看来确实很快,我当时用的是16位的msp430单片机,晶振只有6M,每秒钟大概可以进行两三百次加密和解密的操作(一次加密和解密32字节)。
说到加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要发送的数据和同样长度的密码进行异或运算,得到新的数据就是加密后的数据,然后,接收方把加密数据和密码进行异或就能得到原始数据。但这种异或的方法安全性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下面上传了c++实现的TEA算法,可以在vc里面调试看看。我把它改了改,让它适合单片机使用,下面的TEA.h和TEA.c可以包含在你的工程里面。
使用时,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宏定义BLOCK_SIZE,密钥的长度是16字节。数据和密钥都是存放在数组里面的,比如:

//TEA密钥
unsigned char TEA_key[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

//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_buffer[32];
unsigned char RX_buffer[32];

加密时使用函数:
btea_encrypt(TX_buffer,TEA_key);      //TEA加密
这样,数组TX_buffer里面的新内容就是加密后的数据。

接收到的密文数据存放在RX_buffer里面,调用下面函数:
decrpyt(RX_buffer,TEA_key);      //TEA解密
就能得到之前的明文。

/*******************
  TEA加密解密算法
*******************/
#include "TEA.h"

#define MX (z>>5^y<<2)+(y>>3^z<<4)^(sum^y)+(k[p&3^e]^z)
#define DELTA 0x9e3779b9
#define S_LOOPTIME   1    //5
#define BLOCK_SIZE   31   //PAGE_SIZE,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此参数(单位:字节)

/*
*key  maybe 128bit =16 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

void btea_encryp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 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while ( q-- > 0 )
  {
    sum += DELTA ;
    e = sum >> 2 & 3 ;
    for ( p = 0 ; p < n - 1 ; p++ )
      y = v[p + 1],
      z = v[p] += MX;
      y = v[0] ;
    z = v[n - 1] += MX;
  }
}

/*
*key  maybe 128bit =16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inbuf == outbuf == buf
*/

void btea_decrpy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De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sum = q * DELTA ;
  while ( sum != 0 )
  {
    e = sum >> 2 & 3 ;
    for ( p = n - 1 ; p > 0 ; p-- )
      z = v[p - 1],
      y = v[p] -= MX;
      z = v[n - 1] ;
    y = v[0] -= MX;
            sum -= DELTA ;
  }
}

网友:
QQ2008之前的协议就是TEA加密的,现在没去研究过就不清楚了
代码确实较为简单,适合MCU用的

网友:
试了一下!

请问楼主下面这个参数的含义
#define S_LOOPTIME   1    //5

BLOCK_SIZE为什么是31,而不是32呢????
#define BLOCK_SIZE   31   //PAGE_SIZE,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此参数(单位:字节)

网友:
半夜睡不着,顶帖

网友:
M A R K

网友:
真不错,比AES简单多了
顺便提一下
XXX.plg
XXX.ncb
XXX.opt
/debug 下所有的文件
可以不发出来,以便节约网络带宽.

网友:
刚才查了下资料说 TEA (包括其扩展 XXTEA) 在对抗差分明文攻击时,无法得到预期的128bit安全特性,
不过要是给 IAP 加密(传密文进IAP程序,解开后烧写Flash)应该没事.

网友:
看了下 不错。。我也搞差不多的 有比这更好的  其他不多说 有需要学习的可以联系

网友:
我有DES 单片机方面应用 呵呵 不方便发出来 有时间可以讨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
请问楼主下面这个参数的含义
#define s_looptime   1    //5
block_size为什么是31,而不是32呢????
#define block_size   31   //page_size,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此参数(单位:字节)
我试了一下 block_size是数据包的大小,按上面的例子的话应该是32,如果设为31的话只加密了28个字节,还有四个字节未加密

这个是我的疏忽,block_size应该填32,而不是31,我做的东西缓存是32字节,因为第一个字节是指令,不用加密,所以是31,我直接把源码复制粘贴过来的,忘记了修改,抱歉!

s_looptime的含义是什么?这也是我困惑的,原来的程序里面用的是5,这是不是迭代次数之类的参数?等待高人解释。。。
我调试发现s_looptime无论填多少,生成的密文是不一样的,但是解密后数据都是对的。

网友:
nilxy可不可以留个Q  讨论下 有点想法请教下

网友:
比如 我有数

密钥 KEY[]={0xAB,0X54,0XA9,0X8C,0XEB,0X1F,0X0A,0XD2};

需要加密的数据就是明文 是吗?

那明文 OP【】={0x00,0x00,0x00,0x7B,0xEE,0xEE,0xEE,0xEE}

烦请楼主算下 我想看下结果,和DES的比较下 。。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加密数据的长度小于8,也就是 BLOCK_SIZE 如果小于8,加密解密失败,确认一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y = v[p + 1],和z = v[p - 1],这两句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加密数据的长度小于8,也就是 block_size 如果小于8,加密解密失败,确认一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谢谢

百度百科上搜到了TEA的相关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3368021.html
我查过,TEA原始算法使用128位的密钥为64位的信息块进行加密,也就是说密钥长度16字节、数据长度8字节是不能改变的。上传的这个算法是TEA的变种,数据长度可以自定,但要大于8字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 我有数
密钥 key[]={0xab,0x54,0xa9,0x8c,0xeb,0x1f,0x0a,0xd2};
需要加密的数据就是明文 是吗?
那明文 op【】={0x00,0x00,0x00,0x7b,0xee,0xee,0xee,0xee}
烦请楼主算下 我想看下结果,和des的比较下 。。

TEA的密钥长度必须是16字节,好像不能改,你的这个密钥长度是8字节
至于DES,好像特别耗内存吧,至少要1K内存是不是有这么回事?为何不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n=32/4=8
q=1+52/8=7
也就是进行7次迭代???

n=BLOCK_SIZE/4;
q = S_LOOPTIME + 52 / n ;
  while ( q-- > 0 )
  {
    sum += DELTA ;
    e = sum >> 2 & 3 ;
    for ( p = 0 ; p < n - 1 ; p++ )
      y = v[p + 1],
      z = v[p] += MX;
      y = v[0] ;
    z = v[n - 1] += MX;
  }

网友:
这有一篇关于XXTEA的C实现的文章,用了32 轮迭代

http://www.xxlinux.com/linux/article/development/soft/20070911/9687.html

代码:
1 void encrypt(unsigned long *v, unsigned long *k) {
2     unsigned long y=v[0], z=v[1], sum=0, i;         /* set up */
3     unsigned long delta=0x9e3779b9;                 /* a key schedule constant */
4     unsigned long a=k[0], b=k[1], c=k[2], d=k[3];   /* cache key */
5     for (i=0; i < 32; i++) {                        /* basic cycle start */
6         sum += delta;
7         y += ((z<<4) + a) ^ (z + sum) ^ ((z>>5) + b);
8         z += ((y<<4) + c) ^ (y + sum) ^ ((y>>5) + d);/* end cycle */
9     }
10     v[0]=y;
11     v[1]=z;
12 }
14 void decrypt(unsigned long *v, unsigned long *k) {
15     unsigned long y=v[0], z=v[1], sum=0xC6EF3720, i; /* set up */
16     unsigned long delta=0x9e3779b9;                  /* a key schedule constant */
17     unsigned long a=k[0], b=k[1], c=k[2], d=k[3];    /* cache key */
18     for(i=0; i<32; i++) {                            /* basic cycle start */
19         z -= ((y<<4) + c) ^ (y + sum) ^ ((y>>5) + d);
20         y -= ((z<<4) + a) ^ (z + sum) ^ ((z>>5) + b);
21         sum -= delta;                                /* end cycle */
22     }
23     v[0]=y;
24     v[1]=z;
25 }

网友:
PS: xmega带AES,DES加密引擎,可以达到上M的通信率,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2010-10-26):
不错的通信加密算法,速度快

网友:
战略马克。。。。

网友:
这个要顶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简单,而且效率高,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啊,一直用DES加密.

网友:
这个顶一下,TEA单片机加密通讯

网友:
这个是tea加密的加强版xxtea,wiki如下:
http://en.wikipedia.org/wiki/XXTEA

网友E:
楼主的,就是xxtea

网友:
回复 楼主:
s_looptime其实控制的是加密的轮数,
q = S_LOOPTIME + 52 / n ; 改为rounds = 6 + 52/n;意思更加明了

网友(2011-01-30):
我在一个产品中用了这个算法,跟PC的通信进行了TEA加密,呵呵

网友:
TEA加密解密算法

网友:
不错,在新的作品上试下用

网友:
单片机上实现TEA加密解密算法

网友(2011-07-06):
现在才知道这些知识,真是太晚了!
多谢楼主的辛苦整理以及各位的补充!

网友(2011-08-13):
我要哭了,我用MCU加密然后在MFC中解密,开始试了下加密解密在MCU中处理完全正确,在PC上加密解密也正确。可是我在MCU中加密,然后在PC上解密就不行了,后来发现MCU采用了大端模式,而MFC是小端模式,这个问题还待解决呢。哪位高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我现在打算使用htonl把PC上的v【0】都转换一次

网友(2011-09-24):
碰到和楼上一样的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htonl指令用哪?

网友:
不错!我去试试

网友:
我们的产品09年就用上了,对于内存较小、速度慢的单片机的确运算速度挺快的。
不过相比大名顶顶的AES128/256加密程度还是不行,毕竟那个是USA的标准啊。
国产的SM系列算法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也不是给普通用户使用的除了SM4。

网友:
呵呵,我的产品还没用过加密

网友(2011-11-29):
非常实用

网友:
果断马克,学习,虽然现在用不上

网友(2013-05-26):
算法采用迭代的形式,推荐的迭代轮数是64轮,最少32轮。s_looptime是不是指这个。

网友:
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
学习了,虽然平时很少加密。

网友F:
运算量还是大了,能否有高手再简化呢!
也不需要这么复杂加密算法吧,因为这个时候的瓶颈已经是Key的获得了。
获得Key相对更容易些了吧!所以运算负载这么大,就有些不值啦!

网友(2013-08-12):
标记一下,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3-09-28):
感谢楼主   资料已下载并成功应用

网友:
mark 单片机通信加密

网友(2014-02-08):
学习一下,单片机TEA加密方法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F:
运算量还是大了,能否有高手再简化呢!
也不需要这么复杂加密算法吧,因为这个时候的瓶颈已经是Key的获得了 ...

你有找到更简洁的算法吗?

网友(2014-07-26):
Mark,以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测试了一下,如果加密数据的长度小于8,也就是 block_size 如果小于8,加密解密失 ...

楼主好,看了一下,如果升级程序最后一组数不足8字节(5字节)怎么办?填充到8字节再发么,那解密后这8字节如何知道那几个是有用的。

网友:
好东西啊,不错,不错,参考了!

网友:
大数据传输不太合适 还是影响速率

网友(2014-11-27):
如果用了一个公布了的加密算法。那麽这个算法就不能用了

网友:
只要单片机具有真正唯一ID,就可以让加密坚不可摧(2013-08-12 15:45:23)
第一环:

ID-->F1(ID) -----》IDX,

将ID通过自定义的一个算法F1,转换为一个整数IDX , F1为不可逆运算,也不能被轻易分析,这个实际上是容易实现的。

然后,将IDX保存到EEPROM或FLASH的任何地方,我们通过编一个函数 GET_IDX()能够读出这个数即可。

第二环:

再编一个函数:

int getmy_1(){
return F1(ID)-GET_IDX()+1;
}

int getmy_0(){
return F1(ID)-GET_IDX();
}

还有一些其他自定义的函数内:都可以直接使用(F1(ID)-GET_IDX()) 来替代0; 直接用(F1(ID)-GET_IDX()+1)来替代1;

第三环:

在程序任何需要使用到1的地方,都可以考虑使用getmy_1()代替。

或即使本不使用1,也可以来用上一下:

如: x=(x+1-getmy_1())*getmy_1();

或把 for(i=0;i<=count-1;i++)
改为: for(i=getmy_0();i<=count-getmy_1();i++)

抑或是:

指针 p++;可以改为: p=p+getmy_1();

或者:给函数传递变量时,传递方在 变量上+F1(ID), 被调用的函数在 变量上--GET_IDX():

比如本来是
void f1(){
int i,j;
....
j=f2(i);
}

int f2(i){
return i*2;
}
修改为:
void f1(){
int i;
....
j=f2(i+F1(ID));
}

int f2(i){
return (i-GET_IDX())*2;
}

如程序被非法复制:从ID无法得到IDX,那么IDX和F1(ID)不相等,

那么getmy_0不再是0,getmy_1不再是1,

程序将出现什么结果,谁都无法预料了。

---------------------------------------------------------
特点: 由于整个程序的加密,采用了“运算加密”的思路, 而非判断加密, 又没有用到任何一行 if判断,让解密者去想破脑袋吧。

即使猜测到有可能是这种加密思路,但是程序并不是基于if判断跳转,加密的作用自然分布在程序的各个地方,怎么去改,也很伤脑筋了。
直接修改getmy_1和getmy_0,这个首先是得分析出加密思路时才能作出的。

另外修改getmy_1和getmy_0只是干掉简单的部分。

还有一些是很难干掉的:

给函数传递变量时,传递方在 变量上+F1(ID), 被调用的函数在 变量上--GET_IDX():

比如本来是
void f1(){
int i,j;
....
j=f2(i);
}

int f2(i){
return i*2;
}
修改为:
void f1(){
int i;
....
j=f2(i+F1(ID));
}

int f2(i){
return (i-GET_IDX())*2;
}

另外,包括一些全局部变量的处理,可以在一些函数里面加上F1(ID);
在;另外一些地方进行-GET_IDX()的操作,并不会将代码简单集中放到一点的。

当然,如果精准的理解了整个程序的加密思路来说,这个也可以花时间干掉,不过这种加密方式本身目前是很少有人用的。

总之这种加密强度远高于简单的if比较方式。这个是一个新的基本思路,我举的例子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完全可以自己做得更加灵活。

F1当然是一样的啊。只是ID不同。

顺便回复上楼,我有个前提: 只要单片机具有真正唯一ID,这个意思包含: 单片的ID不可以复制。

你说那个地方只是怎么去拷贝程序出来, 如果单片机具有真正唯一ID, 拷贝程序是没有用的。

大家先别拍砖头,思路很不错。从复杂度上已经增加到了一定程度。
建议做成强制in-line,否则对破解人来说太明显……因为大量的逻辑都指向某一个或某两个函数……
别低估干这行的智商——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另外,用减法做比较也是业内常识……其它还有用异或结果是否为0……这些都是常见的特征……
对, inline!好思路, 必须的!

代码尺寸就上去了哦~ 执行效率也随之受到影响……不过如果有内部的什么1~4个周期的硬件CRC之类,就可以
解决效率问题,并且彻底把算法隐藏好……问题是……这个CRC硬件最好是不公开的才行……有一些芯片还有一些特殊矩阵转置(permutation)外设——也都没有对外公开……

隐藏加密算法的加密应用范围受到影响,因为用的人多了,自然就公开了,公开加密算法,没有密钥但依然很难解密的才有生命力,楼主这种思路是能够增加破解的困难,不过只能给盗版者加工资。当然有些小产品,利润和市场本来不大,盗版的成本太高也的确能保护可怜的程序员

所有的单机程序都是可以破解的,真正要保护自己的成果其实并不是通过加密,而是通过网络服务,这就像杀毒软件,只要联上网,主动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软件根本就永不着加密。就像微软的WINXP,再怎么加密也会被破解,但是只要联网,就可以黑你屏,就像单机游戏,今天做出来,明天就被破解,可是网络游戏,你见过破解的吗?除非入侵服务器,只要一入侵就被发现。所以单片机要想完全保护产权,就要提供网络化服务。

首先不要忙着拍砖,我来整理一下思路。利用全球唯一ID(每颗MCU都有一个唯一ID)的加密精髓在于防止程序轻易读出的情形,甚至HEX ROM根本无需加密,和破解读出HEX code的难易程度没有关系。实际上只需要两步:
1.自己想一个认为非常好的算法,利用MCU的GUID生成另外一个ID(可变长),再自己设计一个下载器(加密算法也在里边)烧录到EEPROM或Program ROM里边。保管好烧录器,不要外泄。你的烧录器就是一个加密工具!
2.在你的程序当中分布式的对用烧录器烧进去的加密后ID解密。这个比较重要,因为解密代码写的过于集中便于反汇编分析。比如不要解密后不正确不要进入死循环,不要立刻封杀所以功能,如果是盗版你故意给他几个致命BUG,让他抄袭后生产退货,损失更大。加密的结果就是烧录到每个MCU的HEXCODE是不相同的,即使读出了一个MCU的HEXCODE,烧到另外的MCU是不能通过解密算法验证的。唯一的解密的方法是去分析你得HEXCODE,分析出加密算法,破解者再设计出和你一样的烧录器!总之,这个方法只能对比较大的Program ROM有效果,如果是小的MCU,比如只有1KB ROM就很难做好,毕竟代码少,容易分析。说实话,如果有这样的功底的工程师去反汇编你的代码,说不定他就正向设计来得更快!这只是防盗防火防小人而已。

用simlator去跟踪程序。然后找到GUID。替换掉即可。

STM32的UID有一部分是说明这个片子在晶圆的XY坐标位置的,一个晶圆上面所有的片子UID都不一样,至于不同晶圆的UID如何实现不同我就不知道了。。在晶圆上实现个唯一ID又难了?激光几闪,随机割断96个硅片的导线就获得了96bit的唯一ID了------------------------

楼主这个加密方法确实不错,不过前提是inline的方式,否则频繁调用某个函数很快就会被发现,另外加密后的IDX最好在启动时就读取到RAM中,否则频繁读取某个FLASH或EEPROM位置也很容易被发现,最后,还需要选用解密成本较高的单片机,如最近一个朋友想解密一款NEC的单片机,读出ROM的费用就需要近20万。
另外楼上说这个方法简单的,只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楼主的加密思路,如果现在是先给个用这种方法加密的固件出来,我想就不会有人轻易下结论了。如果是inline函数并上去的话,那么有个小问题就是代码量会超大。

楼主要研究软件的加密算法,建议先去学习一下现在windows下一般应用软件加壳的各种原理,唯一ID在这个领域是完全不新鲜的一个东西,最常见的就是软件根据CPU、硬盘或网卡的MAC来生成一个所谓硬件ID让用户注册。
而算法加密更是五花八门,除了加密条件判断外,还有代码的动态解码,就是用正确的KEY来解密函数A的代码,再跳过去执行,下次解码函数B时又会覆盖函数A的空间等等。
还有虚拟机加密,把一段x86代码转换为MIPS代码,在虚拟机中运行,这样如果破解不知道虚拟机模拟的是哪种汇编指令的话,反编译就会很累,代价就是运行速度下降。

适合有很大rom的mcu 可以加入一些垃圾代码。读取硬件id或软件id的这两个点是爆破的主要地方。例如固件整体验证的就是硬件id, 就算自己编写编程器变换固件内的其它key位置等, 整个算法验证的还是当前的mcu的硬件id是不是与这个固件匹配只要找到读取这个id的地方补丁一下就完了。这个其实就类似与pc机上绑定机器的软件的加密时一样的。

你的方法必须保证你读唯一ID的行为不被破解者看出。像STM32的独立ID在某个固定地址,那么只要找出访问那个地址的语句就可以了。

现在有不少量产编程器都支持根据唯一ID变换一些数据写入指定地址,甚至支持自己编写变换插件,每个单片机的程序都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2020-09-01):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就是xxtea

请问看哪里区分是xxtea还tea

网友:
这个加密有用,刚好有项目做通讯到时测试一下。

网友(2021-11-14):
这个加密算法是否同一个数据每一次加密出来后都是不同的?有人运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