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 用三极管 控制蜂鸣器 电路?谢谢

楼主(2010-09-13):
请问

设计这样一个电路,三极管应该怎么选(参数)? 三极管是工作在 截止和放大状态,还是截止和饱和状态?

怎么计算 基极电阻

网友:
截止和饱和
参考你用的三极管特性曲线~~

网友:
就是开关状态,电阻值按照单片机的负荷能力选吧,保证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流足够大

网友:
我以前项目里用到的,你可以把LED去掉,使用的是5V的蜂鸣器~

网友:
4楼的图
如果VCC是5V,WARM是3.3V的话,驱动力是不够的
蜂鸣器,应该串在VCC与集极之间。

网友:
4楼的图是设计跟随器。不是做开关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的图
如果vcc是5v,warm是3.3v的话,驱动力是不够的
蜂鸣器,应该串在vcc与集极之间。

完全同意。这样,也方便计算出基极所接电阻阻值,而且,Ib恒定,饱和导通稳定有保障。

网友:
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陶瓷压电式和电磁式蜂鸣器的电路形式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基极电阻  怎么 计算? 谢谢

网友:
VCC
                                   -----
                                    ---
                                    1 1
                                    1 1  R1
                                    1 1
                                    ---
                   R2                /
                  _____            1/
            Vin--1_____1-----------1          NPN
                                   1\
                                     \
                                  -------
                                   -----
                                    ---

郁闷,上传不了图。
如上,按你实际需要,应用扬声器代替R1,假设等效阻抗为10欧姆,需要电流400mA驱动,
则需要找个Ic至少为0.5A的三极管。为降低Ib电流的无谓损耗,建议选择放大倍数为100以上的管子。
假设使用100倍放大的管子,鸣响时Vin输入为5V,则可算出Ib至少为4mA,
假设Vb压降为0.7V,则基极电阻R2=(5-0.7)/0.004=1.075K
实际应用,经常使三极管为饱和导通,即按上述假设可取电阻在800欧姆左右。
具体参数得配合你实际使用的元器件,特别是无源的蜂鸣片,还得根据你所需声音频率确定器件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