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直流放大倍数

楼主(2010-09-13):
怎么样在 三极管 说明书 中找出  它的直流放大倍数 ? 要具体值,而不是一个范围

网友:
工艺决定了每个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都不一样,难道你要厂家为每个三极管配一份说明书?

楼主:
那 根据什么 来设计电路呢?? 那个范围相差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 根据什么 来设计电路呢?? 那个范围相差那么大??

网友:
一切依赖于离散的元件值的设计都是非常差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子学中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印象深刻。

网友:
我们面对的是模拟的世界,所以才这么复杂。

网友:
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就是一般指的Bate值
具体操作是先测量,再算大概,最后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