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Ktools连接不上

楼主(2010-09-13):
进了四轴套件,按照说明书连上串口调试板和电脑,电话脑显示,怎么连接都连接不上,跪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切换到烧录的那个界面,看有没有数据过来到电脑上,如果有,那说明四轴到电脑好的,如果没有,那说明四轴的TX有问题,有的话很可能是四轴的RX有问题。
再上更多的资料吧,要不看不出问题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原因找到,比较低级

电脑的串口接收数据端故障,因为我是新电脑,前期没有怀疑到这里,昨天采用串口调试助手自测发现接收不了数据,今天换串口卡,问题解决

网友:
potilan总是耐心地指导我们这些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