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TEC QSH-030-01-L-D-A - 插座,哪位XD知道如何焊接?

楼主(2010-09-13):
插座如图片所示:

网友:
这个中间有地平面,需要BGA一样的贴了

网友:
先在PCB焊盘上镀一层均匀的锡,再铺适量的助剂于焊盘表面,然后定好位焊稳几个对角即可。
然后PCB架空于两个木台或什么东东之间,在连接器上面平放一个比连接器重几倍的物体,以便压平作用。
最后,用热风枪在PCB的底部均匀吹。

以上操作须要非常熟练的操作。风力,火候,时间,均匀度。

我换过自已IBM本本主板那个扩展接口连接器,比这个更多引脚。就是以上方法。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哦

楼主:
问题是,正反两面各有一个啊,是重合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玩意是整在FPGA上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玩意是整在fpga上面吗?

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做视频方面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哦,做视频方面的吗?

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DMI? DVI?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hdmi? dvi?

晕,您这个题跑的……
我们做的是soc,视频解码,H.264、vc-1……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要用这种samtec座,你有它的封装图么?网上找不到,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cplanxy@163.com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C:
-----------------------------------------------------------------
哥们这件是在哪里买的,我也要用!找到封装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