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对电子器件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9-14):
海拔对电子器件有什么影响?那些电子器件需要考虑海拔的因素?

网友:
貌似没有吧,,,猜的!

网友:
气压对电子设备有影响,当年ccav直播攀登朱峰的时候很多设备就不好使,放到救高原反应用的充压密封袋(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里就好使了。

网友:
气压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气温太低的原因吧。。。

网友:
我猜想主要是温度影响吧?

网友:
内外压力差大的器件会出现鼓包甚至爆裂现象,可能加速电解液、气体泄漏

网友:
对耐压影响最大

网友:
1、器件相对内压增加;
2、散热困难(空气传导、对流减弱);
3、击穿电场随高度增加而降低(数万米高空只有海平面的几十分之一,超过某一高度后击穿电场掉头增加,真空中达到最高)
4、宇宙射线的影响增大;
5、空气介电常数变化,引起电路分布参数变化,高频电路性能可能发生劣化

上面是蚂蚁在某论坛的回答

补充下,
6,紫外线增强

网友:
有些器件是写有海拔高度限制的。

网友:
北京买的薯片等拿到青海(我的家那边)全在路上爆了,亲眼所见。

不知道电子元器件会不会发生反应。

网友:
而且电脑硬盘靠的是空气动力学,飞行在磁盘表面,气压小了飞不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是真空的,进空气就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硬盘是真空的,进空气就废了。

硬盘真不是真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真空,而是高净度的洁净空气,硬盘上有个小孔,上面有层膜过滤,以保持内外气压相等。

如果真空,磁头如何高精度的保持到磁盘表面的距离?

网友:
主要就是散热问题,海拔高了以后,散热片就不够用了。

网友:
对继电器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2011-03-12):
空气密度下降导致的散热,击穿

网友:
我知道,对硬盘有影响,我有个老的笔记本,在海拔3000多的时候,工作一会,系统死机,硬盘吱吱响,然后开不了机。回南京后,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