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无线供电的帖子,上原理图了,再问下可否用N沟道的Mos管替换PNP的二极管?

楼主(2010-09-14):
昨天发了个无线供电的帖子,今天上原理图(补充一句~~~驱动单片机+一堆LED灯,用电感可不行~~~~这个图里是用的电感线圈,52匝):

请教下大虾,这个图是人家的,我在自己搭电路的时候,发现手头没有PNP三极管了(KSB772~~Ic=-3A),只有N沟道的MOS管(IRF640N~~~N-Channel Power MOSFETs  200V, 18A, 0.15Ω)

能不能直接代替呢?如果可以的话是直接替换还是要再加电阻什么的?拜谢~~

网友:
mos是电压驱动电流,而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电流,如果当开关,应该可以,但如果是驱动,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是否有实用价值?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给我提供的原理图,看这个电路,三极管上的电流不会太大,你可以考虑选8050,8550这样的试试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里面就是用的线圈了,左边52匝、右边72匝的~大约有200ma的驱动力~~电感估计也就10几毫安级别的驱动力

网友:
图中的电动机  0.7V就能转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FET需要考虑驱动电压,3.6—6V供电最好使用逻辑MOSFET,否则发热严重

网友:
mark 这个跟10年福建省赛的led供电系统有点像

网友:
貌似是旋转LED显示的电路啊,那么多LED是用来显示字符和图像的...关键是有电机和红外接收装置.

网友:
楼主能详细解释一下原理吗??不胜感激 ^j^

网友(2010-11-17):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了啊?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啊!能不能交流下啊,我的QQ406891931

网友:
买商品给的图跟这张是不大一样的

网友(2011-01-03):
正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
我是菜鸟,那个电感标的52T,86T是什么意思,电感的单位不是亨吗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B:
我是菜鸟,那个电感标的52t,86t是什么意思,电感的单位不是亨吗

绕了52轧。

网友(2011-05-03):
按照这个原理图 B772发热很厉害 通电一会就开始发烫了

网友:
效率有多高?????

网友:
我也很想弄个 但我没电感 o(╯□╰)o

网友(2011-06-25):
按这个电路图,就是仿制不出来,有成功的分享一下经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拿示波器看看起振了没有,频率如何

网友(2011-11-16):
阿斯顿发生

网友:
D1是否画反了?电动机不会0.7V工作吧?

网友:
高手出来解答吧,最好附上实物图

网友(2015-09-29):
这个电路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