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GPS怎么通过内建协议的GPRS模块发到服务器上?

楼主(2010-09-14):
在GPRS模块已经建立连接的情况下,GPS采集的数据,怎么发到服务器上?

GPRS模块是sim900B,内部有PPP协议。 比如说,我要发送“123456789”给服务器,那怎么把这个数据给gprs模块呢?需要封装成网络协议包吗?

网友:
用at指令发送,不用自己封装底层协议,建议制定一个应用层协议

网友:
前辈帮忙说下,这个服务器一定要有固定IP,我在学校没有固定IP,怎么调试呀

网友:
查看你的公网IP地址,如果经过陆游就需要端口映射。

楼主:
固定IP的可以发了 ,但是如果是没有固定IP,比如说 家里的电脑,是通过宽带上网的,想在这台电脑上架服务器。gprs怎么访问呢?

网友:
花生壳已经被关闭了吧?

网友:
我的做法是 没有固定的IP就每次修改程序里面的IP连接,只要不关电脑IP是不变的 ,可以保证调试一天  第二天再修改程序里面的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要在自己家的电脑上架构服务器好像不行吧,我们单位是花钱租的电信的服务器,这样才有固定的IP可用!如果您能实现在自己家的电脑上架构服务器的话记得发帖通知一下啊,我们就不要租服务器了!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定ip的可以发了 ,但是如果是没有固定ip,比如说 家里的电脑,是通过宽带上网的,想在这台电脑上架服务器。gprs怎么访问呢?

通过动态域名服务器可以
安装服务商的软件后 软件自动将自己的IP与域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