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表、交流电压表为啥测出来的数值都是一样的呢?我快疯了~~~

楼主(2010-09-14):
如下图搭了个简单的例子,测量一个电感,应该是直流5V,交流0V嘛~~为啥测出来交流直流都是5V呢?
还有交流电流表和直流电流表测出来的数值也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区别了嘛?~~

想测一个交直流电压,随时间变化曲线,是用示波器好还是高级图表分析好呢?这两者又有啥区别~~~求解

网友:
交流表测直流。。。理想的交流表测出来的直流电压值应该还是5V的。这个没错。

但直流电压表测交流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当然,如果含有直流分量,直流电压表还是能检测出来的。

“想测一个交直流电压,随时间变化曲线,” 如果你检测波形变化,可以用示波器。但如果想看一段时间的曲线,还是得用仿真图形模式里的模拟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示波器好还是高级图表分析好呢?这两者又有啥区别

一个是实时的,一个可以保存打印!

至于理想的交流电压表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用安捷伦测量不是这样的,测量交流是测量交流分量。

网友:
“测量一个电感,应该是直流5V,交流0V”。通常电感的直流电阻是很小的,看样子你的电感的电阻不小啊。5V/0.51A=9.8Ω。如果是理想电感,那样连接就相当把电源给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一个电感,应该是直流5v,交流0v”。通常电感的直流电阻是很小的,看样子你的电感的电阻不小啊。5v/0.51a=9.8ω。如果是理想电感,那样连接就相当把电源给短路了。

quartus的库里面,很少有理想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