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汇编(TINY13V),报酬:全新优德利100M彩色示波器一台

楼主(2010-09-14):
反汇编HEX(TINY13V),要求用C写好,在ICCAVR编译上机通过,报酬:全新优德利100M彩色示波器一台(约3500元)。QQ: 54548661   13669813955

网友:
什么功能,重写不行吗?
qq 1678 1492

楼主:
这个是稳定的程序,重写不一定达到要求。。。

网友:
这个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的是c中插汇编,复杂的是换为c后可能与原先的汇编代码不一样(这样就有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反汇编,却要求用C写好。有意思。
你的意思是反C了,不是反汇编。

网友:
说不定原来的程序就是汇编写的,你却要C源码。你好强大。

网友:
要求多久时间完成?

网友:
C就未必能编译出和原来一样的程序来,楼主还不如要求反汇编出汇编的程序,每一行都要注释。

3楼,6楼都是老手。

网友:
反汇编后看懂了在用C写出来?

网友:
就是破_解除后得到HEX文件,然后花3500找人把它转成C的!

楼主:
谢谢各位,暂时有高手接下,三天后看进度如何,保留这活给他,十天后实在做不成,再寻求高手帮助~~

网友:
敢问能否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能否兑现!!!
一般这种活都能兑现, 盗亦有道. 混到连3.5K都赖帐的份,就太NB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我的TINY13程序啊!哈哈

网友:
已经完成了

网友B:
TINY13...最多只能放512条指令,应该不难啊。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B:
TINY13...最多只能放512条指令,应该不难啊。

楼主有高手的QQ或是邮箱吗?

网友:
也在搞AVR的反汇编啊,还要加入新的功能,头大

网友:
好多年没搞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