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精气体单位,求解

楼主(2010-09-14):
ppm与mg/m3的换算:
mg/m3=(M/22.4)×ppm×(273/(273+T))×P/101325   其中,M为气体分子量,T为温度,P为压力。
一般将上公式写成:
X=MC/22.4,其中M是分子量,C是以ppm表示的浓度值,X是以mg/m3表示的浓度值。
假设一个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50ppm~5000ppm,那么假设测量酒精,酒精的分子量是46.07,带进去X=46.07*(50~5000)/22.4再换算成mg/Ld的单位就是算出来是0.102mg/L~10.283mg/L.
但是看到别人做的酒精测量范围能到4mg/mL,和我算出来的值相差1000倍呢?不知道现在是我算的问题呢,还是别人产品有问题,我看国家计量册子上面也是mg/L的单位。

网友:
4mg/mL?那是扯淡!0.5mg/L的浓度,说明人都醉的不成样子了(国家醉酒标准,0.363mg/L)

网友:
注意 “呼出气体酒精浓度” 和 “血液酒精浓度”的区别。

他们并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气体中酒精含量,一个是血液中酒精含量。
对于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测试来说,这两个数字并没有化学中的换算关系。

一般认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和 从肺部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有一个比例关系,大概2000,不同的地方取值会不同。

网友:
刚喝了个藿香正气水。。可以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 “呼出气体酒精浓度” 和 “血液酒精浓度”的区别。
他们并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气体中酒精含量,一个是血液中酒精含量。
对于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测试来说,这两个数字并没有化学中的换算关系。
一般认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和 从肺部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有一个比例关系,大概2000,不同的地方取值会不同。
是的,血液中酒精质量浓度(mg/L)=呼气中酒精质量浓度(mg/L)*2200
我说的是气体传感器

还有“对于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测试来说,这两个数字并没有化学中的换算关系。”这句话啥意思啊?没明白啊

是不是说2200那个值啊,有的地方好像是2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4mg/ml?那是扯淡!0.5mg/l的浓度,说明人都醉的不成样子了(国家醉酒标准,0.363mg/l)

我省酒后驾驶的查处量位居全国首位。不少驾驶人醉酒驾驶程度非常严重,在查获的2043起醉酒驾驶违法行为中,有289个驾驶人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2倍以上,有58个驾驶人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3倍以上,其中酒精含量最高达到3.51mg/ml,达到醉酒标准的4倍多。

上面这段是网上查到的,后面的3.51mg/mL又怎么解释呢?还有下面这段话,单位好像也可以算是2mg/L~8mg/L了
表1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临界值
  行为类别 对象     临界值(mg/100ml)
  饮酒驾车 车辆驾驶人员 20
  醉酒驾车 车辆驾驶人员 80

什么是酒后驾车?旧法和新法对饮酒后驾车的处罚区别?
指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或呼吸中,所含的酒精含量大于0小于100毫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生先生真幽默,有机会给你测下啊,哈哈

楼主:
哦,我明白了,国家醉酒标准,0.363mg/L*2200=0.8mg/ml意思就是血液酒精中的含量,原来是自己内部都处理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