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公网的固定IP服务器,以太网模块如何才能与之进行TCP连接?

楼主(2010-09-14):
已知公网的固定IP服务器,以太网模块如何才能与之进行TCP连接?

楼主:
用LWIP实现的TCP协议栈,LM3S8962为载体。目前可以实现在相同路由下,访问指定IP地址的TCP服务器,但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使用这样的一个TCP模块,连接到一个固定IP地址的公网服务器上,请问该如何实现?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
分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楼主:
固定IP地址服务器端的软件已经是ok了的,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客户端无法接入进来。如果是同处于一个路由器则可以接入。

网友:
网关设对没?

网友:
嗯,客户端没有网关。。。网关是家里路由器内网地址

网友:
客户端那边的网络环境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一般路由器的IP就是网关。

楼主:
我的环境就是两个路由器串联,在两个路由器之间就无法通信,在相同路由器下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通信。

网友:
如果是WEB服务器,通过HTTP访问,更直接点,就是通过80端口访问
以太网模块是CLIENT,外网IP为SERVER方式

网友:
如果你需要用2个路由器,那么在服务器那边的路由器上需要做端口映射的设置,就是将路由器的端口和你服务器的端口对应起来,否则的话,这些数据包是到不了你的服务器的。路由器的设置页面上有,以TP-Link的路由器为例,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那一页上设置(添加一个条目),要注意的是你的服务器在内网里的IP地址需要固定(比如固定为192.168.1.102,只要对服务器的MAC地址启用IP静态分配即可)。

楼主:
我现在需要完成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我自己做的LM3S8962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实现将数据发送到处于internet网的固定IP地址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运行的是TCP服务端软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交互。目前没有办法将数据发送到外网,有没有比较熟悉这方面的兄台,帮个忙。

网友:
你在4楼说在同一个路由器下已经调试通过了,说明数据发送已经没问题了,至于无法将数据发到外网,那加个宽带路由器,ADSL拨号的任务就交给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需要完成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我自己做的lm3s8962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实现将数据发送到处于internet网的固定ip地址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运行的是tcp服务端软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交互。目前没有办法将数据发送到外网,有没有比较熟悉这方面的兄台,帮个忙。

就是11楼所说的端口映射的问题,即你的8962至少要有一个端口是暴露在公网上的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以太网模块里网关地址设对没有?应该是填与模块直接相连的那个路由器的地址。

例如:模块IP地址为192.168.1.100,路由器地址为192.168.1.1,服务器地址为202.115.128.xx(忘记cdut的地址了,呵呵),
那么模块发起TCP连接的时目的IP要填202.115.128.xx,源IP要填192.168.1.100,模块的网关地址要设为192.168.1.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需要完成的目的是这样的,用我自己做的lm3s8962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实现将数据发送到处于internet网的固定ip地址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运行的是tcp服务端软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交互。目前没有办法将数据发送到外网,有没有比较熟悉这方面的兄台,帮个忙。
就是11楼所说的端口映射的问题,即你的8962至少要有一个端口是暴露在公网上的

8962的板不需要暴露在公网上。
楼主肯定是没设置对。

楼主:
谢谢,14楼到17楼的兄弟热心解答!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