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播放电路以1/4节拍播放音乐是什么意思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14):
题目:音乐播放电路以1/4节拍播放7个C调高音音符一便,然后播放7个C调低音音符一便
1、1/4节拍是怎么回事啊?本人对音乐知之甚少啊

2、C调高音音符的频率是多少啊

3、题目要求怎么用最简单的c语言程序实现呢?(只播放这7+7个调就行)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按照简谱

一个数字 是 4分音符  后面跟一个 - 为2分  跟两个 - 为1分

数字下面加下划线为  8分音符   两条下划线为 16分

假如  4分音符为一拍  就是 每秒演奏一个4分音符

2、C调高音。。。。忘记了  以前有一期 无线电 里面有对应频率   网上搜 应该能找的到

3、理论上  正弦波+扬声器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方波+小扬声器  也是可以区分出  音调的

网友:
1/4节拍指声音的长度,就是全音符时长的1/4

A音是440Hz,高八度为880Hz,分成12等分。

网友:
很久以前的一个帖子,保留了原作的姓名。

网友:
坦白说,我也不懂。

网友:
1/4节拍:每小节有4拍,以1分音符为一拍

网友:
【3楼】 Argee
讲得很透

楼主:
谢谢大家了,多谢3楼大哥,收获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