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今天与几个搞硬件的同事争论了很久,关于“单点接地”是应该放在稳压前面,还是放在稳压 |

网友(2010-11-21):
我顶。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可说不了这么透彻。

网友A:
磁珠的电流一般不超过1A,一边都是抑制RF干扰的,这儿是音频范围内,没有必要。
零欧姆的电阻同样会有最大电流的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用铜箔连接。
其实什么“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都是浮云。
最核心的是仔细观察数字回流路径和模拟路径,使他们不要产生公共回流路径。
功率器件的路径和小信号的回流路径也不能重合。
这个是最根本的方法,也是能应对一切情况的方法。

至于“在稳压芯片的前面”还是“稳压芯片的后面”这个本身的提法就有问题。这里有集中情况:
1.如果是稳压芯片是DCDC,那自然是在稳压芯片的后面最好,在前面的话DCDC的开关电流会给模拟部分很大的共模噪声电压。
2.如果是线性稳压片,前面后面都一个样,前后的差异是稳压器的静态电流形成的长线效应,一般情况肯定可以忽略。
3.如果稳压之前的电源还有其他用处,最好在系统电源入口处建立参考点。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个人经验,单点接地应该在稳压后面.因为稳压后的电源供给整个电路,而后面的小信号的地最好是在一起的,以免因地电流的不稳定,而造成小信号的失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磁珠的电流一般不超过1a,一边都是抑制rf干扰的,这儿是音频范围内,没有必要。
零欧姆的电阻同样会有最大电流的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用铜箔连接。
其实什么“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都是浮云。
最核心的是仔细观察数字回流路径和模拟路径,使他们不要产生公共回流路径。
功率器件的路径和小信号的回流路径也不能重合。
这个是最根本的方法,也是能应对一切情况的方法。
至于“在稳压芯片的前面”还是“稳压芯片的后面”这个本身的提法就有问题。这里有集中情况:
1.如果是稳压芯片是dcdc,那自然是在稳压芯片的后面最好,在前面的话dcdc的开关电流会给模拟部分很大的共模噪声电压。
2.如果是线性稳压片,前面后面都一个样,前后的差异是稳压器的静态电流形成的长线效应,一般情况肯定可以忽略。
3.如果稳压之前的电源还有其他用处,最好在系统电源入口处建立参考点。

真知灼见,受益匪浅.

网友:
【21楼】 abuzhu 白沙

积分:-5070

白沙哥的积分为何是负,而且负这么多?

网友:
没有仔细看,所以一头雾水,所以要makr以下,再down下来好好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B:
【21楼】 abuzhu 白沙
积分:-5070
白沙哥的积分为何是负,而且负这么多?

有欠费,还首次看到“欠分”的~
103楼的观点挺独到

网友(2011-01-03):
mark一下,以后再学习!

网友: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可作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当精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21楼】 abuzhu 白沙
积分:-5070
白沙哥的积分为何是负,而且负这么多?
有欠费,还首次看到“欠分”的~
103楼的观点挺独到

有一个词叫溢出

网友:
学习了 更加理解 二者的关系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format 是204 所的??

我家就在204 附近

网友:
哇,很多大牛们的经验之谈,顶一个!少走弯路

网友:
春风讲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1-03-31):
关于一点接地的问题,期待这样的好贴!
建议阿莫站长归类到类似“电子问题专题讨论”的栏目中。
关于磁珠怎么选择,适合应用于什么场合?
还有关于电路的地的问题:
电路中三叉插头的地线,机箱外壳的地线,电路虚拟地(有两组,一组是有提供大电流的开关电源地,一组是通过变压器从220V转换来的线性稳压电源,这里的控制大电流是光耦隔离的。)开关电源地本身就通过一个1000V,0.22u的高压电容连接到三叉插头的地线端。

我现在的操作是:三叉插头引进的地线和机箱外壳相连,(包括开关电源的外壳,金属隔板等,所有没电气性质的,能导电的部分基本上都和这个地相连了)。
变压器转换来的电源,学开关电源接法:通过一个1000V,0.22u的高压电容连接到上面说得那个地。
请问大家,这个虚拟地这样接合适吗?能否直接连接三叉插头的地?
地线上述接法合适吗?

网友:
磁珠主要是过电磁辐射实验用,  还有0欧姆电阻,说实在它基本没什么用 ,除了用于 短接 ,你别指望它和磁珠一样。
在论论元件尽量近  首先你分析你的是什么等级的东西,里面的波长你还能短到哪去     把模块整在一起以各个模块为一个元件,在分析
这东西近一点远一点 区别不大,出现问题,首先考虑的是原理有没有问题,而不是看布线看铺地。而不是毫无理由的近
走线尽量宽,这类型的板子  第一给我感觉就是垃圾。就是图省事的人。几毫安的电流 有人还几毫米

神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我们时刻要怀疑的精神。经验主义永远停留山寨,因为他把自己捆住了

网友:
mark,电子的东西需要好好研究

网友:
公共接地点应该在LDO之后。

网友:
探讨得比较深入啊

网友(2011-05-12):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高人!

网友:
单点接地,21楼经典

网友:
单点接地,21楼经典 又一学习强贴

网友(2011-07-22):
回复 网友F:
同意楼上,输出电解电容的负极。

继续同意。

网友:
【21楼】【39楼】【103楼】

网友:
单点接地的好帖,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
单点接地,实际应用画板上面很少看到,一般模拟电路的地有可能是从一点分支引到其他地方。因为汇总单点的时候不会受干扰。数字电路一般可以采用其他磁珠,环氧体,OΩ,来连接。

网友:
阿莫,这个帖子建议加条裤子,别穿短裤了。

网友:
呵呵,已经酷了。

网友:
mark,最近在学硬件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单点接地的根本目的是把不同回路的共地阻抗尽量减小......具体怎么布线还要看电流路径。

搭桥的话,0 ohm电阻的阻抗比宽铜箔高,磁珠相当于低通滤波器。

网友:
酷帖啊酷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载的一点接地应该选在输出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2011-08-24):
我可能要用0 ohm电阻来做。

网友:
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需要区分各种地以及回路。。。

单点与否取决于何种地。。。诸如开关管的散热片,

若散热片两个引脚都接地极有可能导致等效一个有源器件辐射周边,

故还是一个引脚接地另一个no net 为妙

所以说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不是一定说的出好坏的

网友:
原来的LM2576电源版图,抛砖引玉吧。

顶层 (原文件名:LM2576-PCB顶.JPG)

底层 (原文件名:LM2576-PCB底.JPG)

网友:
学习了 马克一下

网友(2011-10-16):
一般的电路接地大面积覆铜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除非是高频电路或者音频电路才会搞的那么复杂哦。我刚注_册怕被删哦

网友:
画DC-DC的板时,有次把FB引脚连到大电流支路后,电压纹波大太多了

网友:
mark,电源,单点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受益匪浅

网友:
电源好多时候就是参考点的问题,负载效应,远端取样,都是参考点选取的技术

网友(2011-12-06):
地的连接

网友:
来看看大家的讨论结果

网友:
春风一出不同凡响
白沙一过尽显风骚
……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春风一出不同凡响
白沙一过尽显风骚
……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I:

精彩!

在实际的工程技术中,要具体根据电压、电流、频率等因素来定。

网友:
回复 网友G: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俺离大师还有相当的距离……
磁珠最主要的特性是对于高频信号会呈现很高的阻抗而对直流、低频则基本没有影响,这就决定了磁珠的应用场合---对高频干扰进行滤除。最常见的用法是在adc/dac的模拟电源到其他的数字部分电源之间,用以滤除数字部分高速变换的电流对模拟部分的影响,另一个用法是用于电源、信号的输入部分滤除外界的干扰。
亲身经过的例子:97年的时候开发数字式电能表,需要通过快瞬变脉冲群的干扰试验,第一次去做时没有经验,上去几下就把单片机打死了,后来采取了若干措施,其中很得力的一项是对所有的引入线加了额外的磁珠,第二次顺利地通过试验。
上图: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

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G:

1.单点接地的接地点,应该选择的是使各个功能区域的电流互相不重叠,且使最大电流回路路径最短的点
2.建议在电脑前看着你画好的电路,用思维模拟其中电源电流的走向,以检查电源尤其是地回路的设计是否合适,如果你发现在一段回路上,负责功率输出和负责信号处理的电流在同一段铜箔上同时流动,那么就应该把这段铜箔分成两份.

好总结呀

网友:
mark,多谢白沙兄,受教了

网友:
春风大哥和白沙兄的解释,相当受教。

网友:
稳压前后的两个电解电容负极最好靠近连接,铜箔尽量宽,后面负载的一点接地应该选在输出电解电容的负极。
稳压前后两个电解负极靠近,且铜箔要宽,这个同意.
“一点接地放在输出电容的负极”对此有所疑问,但这个是线性稳压电源,不会对负载端产生干扰,而且单点接地(相当于串联了电阻),瞬间负载很大时,会使负载上的电压波动很大。
这是我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请春风大师指点!

莫称我大师,一般稳压电源的稳压输出标准电压输出点就是在输出滤波电容两级上面,负载一点对电源本身没什么影响,只是为了负载尽量较少干扰,负载分多路,某些路有大电流通过,这会使这一路的一段接地线上产生压降,如果其它路(对弱信号比较敏感)和这一路公用一路地线,那么地线上由于大电流产生的压降就会窜入另外一路,这样就引入干扰了。

向前辈致敬

网友:
楼上总结的好, 方便记住要点。

网友(2012-01-05):
向前辈致敬

网友:
认真看了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
收益匪浅   有知识的人 通过平易近人的悉心指点  彰显个人魅力

网友(2012-02-18):
呵呵  我一直是这样子处理的 电容地为中心

网友(2012-03-27):
这个设计到电池兼容的东东,最近正在看资料,顶下!

网友:
新版,不错啊,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莫版主的意见!

网友:
一直对接地这个理解不清楚,看了帖子明白一些了,继续学习。

网友:
好多大师
进来学习下。。

网友:
小信号路径主要不要在大电流路径或者功率变花大的路径重合,因为大电流路径一般会有较大的压降,造成对小信号干扰的现象。。。

网友:
细细品读!!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5-12):
好多mark党,是不是涉嫌灌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单点接地的接地点,应该选择的是使各个功能区域的电流互相不重叠,且使最大电流回路路径最短的点。”

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网友:
mark 一下
都是好东西

网友:
MARK  大师们的经验

网友:
经过,受益匪浅。

网友:
markmark,受益匪浅啊

网友:
这个真是好贴
学写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顶春风跟白沙,说的很有理。

针对LZ的应用个人觉得接在稳压后比较合适,大功率输出在后面,这样可以把其生产的干扰限制在有限的空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顶,你的解释很正确也很完整~

网友:
看波长,如果单点接地的长度与波长近似,那么等着干扰吧,就是一根天线呢,这时应该多点,如果差的较多,则考虑单点接地,
这是以前阅读开关电源时看到的一点,不知道在收音机里会怎样

网友(2012-06-26):
标记下,太有用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现在看了觉得加深了理解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
嗯,楼上的各位大神都分析的很有道理,22楼的分析的很有道理,4楼的也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的电流一般不超过1A,一边都是抑制RF干扰的,这儿是音频范围内,没有必要。
零欧姆的电阻同样会有最大 ...

说到了根本

网友(2012-09-25):
记号 学习 单点接地

网友:
虽然没看太懂  但感觉是个好帖子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也蛮深奥的,学习了

网友:
画板子前,读一遍。

网友:
理解阻抗这个概念,这个问题就能解答。

网友:
受益匪浅阿

网友(2012-11-18):
mark 单点接地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收益颇丰。很喜欢论坛的讨论氛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给力!!!

网友(2012-12-19):
这个贴专业的味道太浓了,从头看到尾

网友:
mark 磁珠 单点接地 22楼讲的太好了

网友:
如果你发现在一段回路上,负责功率输出和负责信号处理的电流在同一段铜箔上同时流动,那么就应该把这段铜箔分成两份。
这是重中之重

网友:
在入口点接,同时要考虑电流走向。

网友:
学习了,接地的学问真是太深了

网友:
我来做下记号,

网友:
强帖留名,学到不少,日后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学习了~

网友:
单地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一股高手的气息,MARK一下

网友:
单点接地 MARK

网友:
实践中注意控制电源输出路径及地电流回流路径.

网友(2013-05-04):
在这个方面栽了跟头,前来学习,谢谢前辈总结的经验。

网友:
看电路的,稳压后所有的供电,分小信号和大信号 都是接在稳压后的滤波电容地上

网友(2013-07-13):
经久不衰的帖子。

网友:
如果你发现在一段回路上,负责功率输出和负责信号处理的电流在同一段铜箔上同时流动,那么就应该把这段铜箔分成两份。
---------------------------------------------------------------------------------------------------------------------------------------------------------
这个是有实例的:
前年,朋友的一块12V逆变220V的板子,70%的板子输出不稳定,变压器啸叫,烧功率管。
我过去后,发现负责产生逆变激励信号的IC地回路和功率管的地回路合在了一起,尽管地线也粗,但是仍然自激。
解决方法很简单,切断逆变激励信号的IC地回路,单独飞根线至12V地,收工。

网友:
看了这篇,真的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说的仔细,学习了!

网友(2013-09-02):
现在板子越来越小,实际布线中要完全的单点接地
已经不太可能了。有时候很纠结啊。

网友(2014-04-18):
地的布线 mark

网友:
讨论相当精彩

网友:
此贴好贴,看高手言论,受益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难道高手图画的都这么潦草吗?

网友(2014-05-28):
记号,学习,使用

网友:
嗯嗯,学习了,以前都是直接在一些不同的地面积加0欧电阻的。

网友:
当线路是有电阻电容电感,就清楚放在那里了

网友:
这种争论值得一看啊 !

网友:
纯数字电路对电源的要求没那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点接地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因为覆铜板的铜箔不是理想导体,在实际工作中会呈现等效的电阻和电感(还有电容) ...

你发现在一段回路上,负责功率输出和负责信号处理的电流在同一段铜箔上同时流动,那么就应该把这段铜箔分成两份。

网友:
接地点在于“电流源头”内阻最低的地方,也就是大电解电容与去耦电容的地了。

网友(2014-07-05):
谢谢,大师们,受教了。

网友(2014-11-03):
学习了,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2014-12-19):
居然还有这么牛逼的帖子!收藏!

网友:
应该放在稳压的后面。

网友:
还是共地的问题  还是不太懂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们讨论的,收藏了!

网友:
电源输出电容地为参考点,紧接着到功放地,功放地后面连接小信号地,这样可使小信号地与功放地电平基本一致,特别要注意电源滤波电容的回流,这是引入交流声的重点部位。

网友:
今时今日,才看到这篇帖子,实在是相逢恨晚,这个单点接地的描述,非常的深刻

网友:
稳压前后的两个电解电容负极最好靠近连接,铜箔尽量宽,后面负载的一点接地应该选在输出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
MARK 一下,有时间 细看 学习

网友:
学习了,单点接地的处理

网友(2015-11-25):
学习了,记下了

网友(2018-10-19):
回流路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