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两款国内中档电源内部照片

楼主(2010-09-14):
手机拍的,效果差。

网友:
可以做得更紧凑些
为什么要留那么大的空间?不会是单独为了散热吧

网友:
觉得用料一般般.

网友:
比固伟的都差很多

网友:
预稳电路继电器都只用两只,3A电流,其中一个品种只用了一个塑封管,调流电位器均用的碳膜电位器,限压限流电位器连只3296也没用。
这种电源只能算抵挡吧(前提是一些垃圾机不能算抵挡),这样也算中档国内搞电源的就呜呼哀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伟也就是一牌子,中档偏上吧。

网友:
板子不如春风的漂亮

网友:
做物理实验时,这种电源最麻烦的就是很难调到表格要求的电压,而且长时间稳定最后一位数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可调电源越来越多的喜欢用环形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做得更紧凑些
为什么要留那么大的空间?不会是单独为了散热吧
不是的,有人觉得越大越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现在的可调电源越来越多的喜欢用环形变压器?

高档音响也用环形变压器,漏磁少。

网友:
应该是低档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价格便宜(质量一般的环变)。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网友(2010-11-02):
CALTEK  扬中光电  以前做示波器的 2000年我去过这个厂

网友:
那么国内哪家电源属于中高档呢?

网友:
南京艾德克斯回复【17楼】tfdsensor 毛毛虫
那么国内哪家电源属于中高档呢?

南京艾德克斯

网友:
1000以下能买到好的直流稳压电源吗?推荐几个品牌?

网友:
我用的电源,也这样字的,买的时候接近千元的,双路输出

网友:
比起CF电源差远了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E:
那么国内哪家电源属于中高档呢?

哀的客死是什么东西??????????????????????

连好坏都分不清!!!!!!!!!!!!!!!

最好的是大华!!!!!!!!!!!!!!!!!

网友:
传一个前锋n年前的一个电源,
二手市场买的,背面后n条飞线,估计是样机。
8032+EPROM+8155 +AD7541
使用起来:精度不错,功能还可以, 软件似乎不算好。
最大的问题,似乎是:只有一组作为输出,即使输出1V时,输入也是30多V

下面是另外一个电源的内部图。

网友:
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型号的电源我也在用,牌子型号一模一样,但多了2路并联和跟踪旋钮

网友(2011-11-11):
给人的感觉是“很乱”!!!思维一点都不缜密

网友:
春风,这两个电源貌似很低端啊.

网友:
如果纯粹从工艺角度看,现在的电源还不如30年的一些无线电厂制作的。

网友:
把价钱也打出来比,才合适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纯粹从工艺角度看,现在的电源还不如30年的一些无线电厂制作的。

毕竟价格在那儿摆着。以前,电子仪器对个人来说,基本是天价。现在,买个不错的台式电源,万用表,都很普通。所以,大家都选二手洋垃圾。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回复 网友H:

第一张图片的那种电源 它是厂里第一批机子 电路是在人家的电路经过改进的 主要是显示部分 在现在来看太简单了 (对于我来说) 但那时数显刚流行

另外说一句 它的3055调整管是定做的 单个管子可以承受25A电流 因此从来没有调整管坏的
还有那个变压器也很强哦 不要以为国外名牌用环形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这样是形而上学的。环形变压器漏磁确实小,但这种大小在电源里面都是小,学模电首先要分清大小!!不要抓住了次要矛盾还洋洋得意
在示波器里它的小又变成大了所以一般示波器里用环形变压器

当然他也有系统错误 主要就是‘串联跟踪’转‘并联’时会瞬时输出60几伏高压 不过那是其他厂家也是这样包括大华 所以也就没有改 当然现在这个毛病已经改好了发个图片

18303 (原文件名:1314075473935.jpg)

这是半成品

网友:
我也来简单传2张吧...肯定是国内品牌的

网友:
散热布局还不错,就是工艺差了点

网友:
质量太不好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电源大多数是大华仪表出的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

网友:
http://www.dhelec.com.cn/produc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