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手工设计绘制电源外壳-过程

楼主(2010-09-14):
进行中

前期一些数据收集 (原文件名:1.jpg)

前期一些数据收集 (原文件名:2.jpg)

绘制1:1的手工图。先画出基准线之后另3个边以此线为准 (原文件名:3.jpg)

检测基准线对面的平行线,评估这些工具尺寸偏差大不,测量出不大于0.2mm作不业余使用没用问(0.2mm也可能是我划线不一引起的) (原文件名:4.jpg)

放大 (原文件名:5.jpg)

这个44方方的1:1图就完成了 之后就在上边模拟实物进行比划了 ~~呵呵呵呵 (原文件名:6.jpg)

一些数据的计算和 数据来源依据 如图 1,2 (原文件名:7.jpg)

设计 利用壳体散热作的 导热块(散热器) (原文件名:8.jpg)

就重要的前面板 如何组装及固定工艺,成失败主要就要这了,计划这个面板是多花样的,以满足不同的摆放场合. (原文件名:9.jpg)

考虑到前面板上固定的PCB上有按钮,使用2mm厚的铝合金板来保证,经久耐按不会有变形问题 (原文件名:10.jpg)

前面板 固定支撑PCB架效果, 及预留位置放接线柱和前电源开关 (原文件名:11.jpg)

可怜的还是没什么大进展,事情很多,一中断在要回到原来的思路上~~~有难 (原文件名:12.jpg)

20100915 02:29

楼主:
广告位置一次性招租

网友:
严重关注,外壳是个大问题,为了电源外壳,我买了个二手UPS,准备杀机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严重关注,外壳是个大问题,为了电源外壳,我买了个二手ups,准备杀机取壳

有没这么可怕~~~~  要随便点 的也很简单

结实点的盒子一扔 收工

网友:
我计划变压器到后,用1.2mm冷轧钢板做了,只要布局的当,最后用打印机打印一个面板,然后塑封,用不干胶贴上,应该很好的,只是自己设计面板的细胞不行,哪位帮忙设计个彩色的面板?

采用冷板来做,恐怕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帮张板凳看看小会会又折腾啥名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计划变压器到后,用1.2mm冷轧钢板做了,只要布局的当,最后用打印机打印一个面板,然后塑封,用不干胶贴上,应该很好的,只是自己设计面板的细胞不行,哪位帮忙设计个彩色的面板?
采用冷板来做,恐怕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钢板~~太可怕了   0.8的强度都行了 要不保留点燃 1.0mm  面板可以找广告公司用CNC 作来亚克力的 上色什么的广告公司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品的电源,外壳都是属于钢板冷压吧?外皮再喷上锤纹漆,不过塑料的前面板就比较难diy了,或许可以用雕刻机雕1个,等着看你的成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这么可怕~~~~  要随便点 的也很简单
结实点的盒子一扔 收工

嘿嘿,关键是不想随便点,既然做了,就想做的漂亮一点,自己用一辈子,再留给儿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计划变压器到后,用1.2mm冷轧钢板做了,只要布局的当,最后用打印机打印一个面板,然后塑封,用不干胶贴上,应该很好的,只是自己设计面板的细胞不行,哪位帮忙设计个彩色的面板?
采用冷板来做,恐怕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钢板~~太可怕了   0.8的强度都行了 要不保留点燃 1.0mm  面板可以找广告公司用cnc 作来亚克力的 上色什么的广告公司搞定

好办法!压克力的好,装上后象成品电源!

哪位帮我画个漂亮面板?布局打算这样了:

楼主:
调节时手指可能会 撞上 接线柱

楼主:
今天完成了~~~ 烦人的连接方法   高兴

  用这个柱子作为中间转接 板与板成互锁 在最后一板上一颗 螺丝就可以达到整体固定  ~~~ 哈哈

网友:
有耐心的家伙!
赞一个
改名叫“疯狂的小灰灰”比较好

网友:
大约什么时候可以预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约什么时候可以预订呀

电源找 春风   壳子~~是开源的 我会吧最终图纸公开,不会加工成品出售.(计划还是会用木头加工一个以验证有无错误或过大的误差)

楼主:
使用中间连接件的目的是在于  减少外壳出现 螺丝头,只在电源的尾部上一颗螺丝就可以牢固的锁死整个外壳

至此最麻人的地方完成设计,

之后就是 按尺寸 和一个安全量 吧元件 放上去 ,面板的接线柱和电源开关比较人性化的扔在一边   ok

  这几天在外跑着

  回来广州在接着画图吧~~~~~画图没个好鼠标 好痛苦

楼主:
~~ 还是得装 SOWK 来模拟~~~~~要命阿装了这东西~~~电脑的速度有得爬了

楼主:
装了个 SolidWorks 2009  耍宝中~~~~

使用比例法在~~猜这个洞是不是直径2.5mm 固定螺丝用的是2mm直径 (原文件名:11111.jpg)

楼主:
回看~~~~标题~~~~~到头来还是狂用户设计软件~~~~

楼主:
今天的一些进度

发现~~~ 散热器~~~放错地方来~~~ 移动过来正确的位置 (原文件名:23.jpg)

环牛坚放的效果 (原文件名:24.jpg)

上视图 但从上看这个散热的排风就不畅通~~~还得改改改 (原文件名:25.jpg)

顺手吧 环牛平放的占用面积也画出来为 简洁长扁型作准备 从个人来说我还是喜欢长扁形的多些 (原文件名:26.jpg)

还有未完成的一些工作
到此 简洁型(H-<高>)壳体  基本完成 75% 的工作  解决散热通见的方法是在拉大隔板与风扇的距离加入导风板 从右边出热风

从左边进冷风部分冷风会经过环牛,对环牛进行降温,

在出风口进行消音处理,有效降低风扇噪音。

网友:
楼主用CAD进步真快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用cad进步真快哟!

~~断断续续~~~~从 R12/R14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新学的CAD操作吗?这么快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图?看来我也得抓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是新学的cad操作吗?这么快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图?看来我也得抓紧了

断断续续   用几天停 几个月的情况

SolidWorks  只要CAD 简单操作会用 基本 的简单体一看都会,复杂的俺在找教程看看也就会了

网友:
拍砖来了
LZ搞的这个卯榫结合,工艺难度提高到非常的高度。理论和实际差距太大,加工费用要N个成品电源的费用,建议还是回归原始,老老实实用螺丝吧。
除非是军品要求几秒钟以内拆装的,并且不允许使用工具拆装

楼主:
回复 网友G:
拍砖来了
lz搞的这个卯榫结合,工艺难度提高到非常的高度。理论和实际差距太大,加工费用要n个成品电源的费用,建议还是回归原始,老老实实用螺丝吧。
除非是军品要求几秒钟以内拆装的,并且不允许使用工具拆装

话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布局已成  只要对应修改就能成别的固定方式

有对应的斜面洗刀就不复杂

还有 也能吧 梯形 槽换成 T 形或 L槽来加工

不过这东西是按不计成本的精品来设计的,有人出加工条件~~~怕什么~~~ 哈哈

这个按原配散热器来设计交差的~~~~

我最喜欢的还是吧散热器~~~制作成一体的但,没过 10K 的量对成本控制很不现实 (这还是不重点还是在面积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