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数组赋变量值

楼主(2010-09-14):
大家好 我学AVR不久遇到了一个编程困难  USART_Receive_Int()是一个串口接收函数 我要把接收到的数据转化成数组形式我用来strcpy函数
char buffin[25];
  strcpy(buffin,USART_Receive_Int());
  USART_Transmit(buffin[2]);  //输出数组的第二个数
  可是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输入 123 它输出 00 00 00
         1234它输出 00 00 00 00
输入几位就输出几个00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我都看不懂,

你先测试一下,预先将buffin填入一些数,然后输出看对不对。

另外你的123是数还是字符?看到的00 00 00 是16进制还是文本?如果这个不明白,还是先学习基本概念。

网友:
在单片机上用PC编程的思想来写程序,不出问题都奇怪了.

单片机上不要指针来指针去的,你不懂优化的话指针效率非常低,而且你对指针到底有多熟能不能控制得住,也应该心中有数.

在步入架构师的大门之前,程序员最容易饭的错误就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就跟农民觉得自已可以发明出永动机一样,共同点在于,有很多基础性架构性的理论根本不懂,只会一些表面的和实用的知识.试问一个只会做加减乘除的人能计算出盘子的面积吗?

网友:
先确认"USART_Receive_Int()"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不是接收的字符串的首地址,其次再确认接收的字符串有没有以字符'\0'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