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L6219细分图!!

楼主(2010-09-14):
图片 (原文件名:图片.jpg)

这个图用DA+L6219细分,LM324干什么用的呢,去掉行不行?另外,R17 R18 R25 R26选用多大合适?我打算用这个电路驱动2相电机,有人写过这方面的程序,指教下,L6219是不是只要控制PH1和PH2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该怎么写,提示下都好,谢谢大家!!

网友:
图看不清,我以前做的6219遇着图不一样,是通过DAC加到参考断细分128的,6219本身不用DAC也能细分4还是8忘了,可能这种模式要324做比较器

楼主:
就这个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看不清,我以前做的6219遇着图不一样,是通过dac加到参考断细分128的,6219本身不用dac也能细分4还是8忘了,可能这种模式要324做比较器

你意思是DA过后直接接6219的参考电压么?简单描述下6219控制,英文资料看起来吃力!

楼主:
人好少啊!~~

网友(2011-09-23):
不是人少是给版主给封了,所以没人上

网友:
那样没什么意义

网友(2012-11-15):
谁给个时序看看

网友:
比较器那部分看不懂,怎样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2013-07-03):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