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aquire device

楼主(2010-09-15):
芯片为psoc CY8C27443, 用MINIPROG,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烧写,第二次,就出现‘can't aquire device’了,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2010-10-27):
可能是你的线太长,+5   GND 之间含有大的电容

可以进入PSoC QQ群:85015308

网友:
你的插座可能虚焊啦。。。检查下

网友(2011-07-07):
编程线路不通或者IC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