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二手电源,大家看看这东西怎么样

楼主(2010-09-15):
0~20V  0~25A

网友:
原价上万了

网友:
38hot有对HP6632a,HP6632b的评测,据说精度很高,输出电压稳定性好到6位半表都快测不出变化,噪声极低,里面用了TMS320 DSP做控制,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那变压器做得……

啧啧啧……

网友:
简直就是工艺品!

网友:
变压器真漂亮

网友:
越老的东西,用料越足

网友:
电压最高到才20V,电流30A倒是蛮大的。

网友:
广坛见过

网友(2012-08-07):
经典那变压器看着真舒服

网友:
又见HP直角走线 好东西
楼下的你会在自己的产品里用直角走线么?

网友:
我们要走直角线不知道会不会被口水淹死......

网友:
标记,晚上用电脑看

网友:
想知道生产日期是多少?

看上去啊质量很硬啊!

网友:
漂亮。线性模拟系统里的直角走线不怎么影响。只有数字系统直角会造成Radiation Emition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