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linux的建立的交叉编译环境

楼主(2010-09-15):
这篇文章是 飞凌S3C2440开发板Linux讨论1群一位朋友发的资料。很实用,希望对正在学习ubuntu的朋友一些帮助。

     我是直接从聊天记录中复制的,格式没有仔细调整。本文原文已经发布在 飞凌Linux讨论区 www.witech.com.cn

     今天先发一份先前写的笔记,希望对大家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以后会逐步更新。
这里我选择了ubuntu9.04版本。这个版本是ubuntu9里第一个版本,虽然不是目前最新的,但是网络上的资源比最新的9.10版要多。ubuntu9.04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建议安装原版系

统。安装方法基本与redhat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想太麻烦,默认安装也没有问题。
     安装好以后,我们进入系统,先配置一下系统,打开一个终端我们进行以下操作:

     默认的gedit会出现中文乱码,所以先修改这个。
     输入gconf-editor,进入Configuration Editor的配置,按照下面路径在左边打开/ -apps-gedit-2-preferences-encodings,右边有个auto_detected,双击它,点击添

加GB2312,然后保存,再打开编辑就不会再出现乱码了。
     编辑sources.list
     sudo gedit /etc/apt/sources.list
     在打开的sources.list下,输入Ubuntu 9.04源链接,源的链接请参考 进行更新
     sudo apt-get update
     在使用sudo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

     等待升级完毕后,添加一个中文输入法。这里使用ibus输入法。
     先删除scim, sudo apt-get remove scim && sudo apt-get autoremove
     添加ibus的源,http://ppa.launchpad.net/ibus-dev/ppa/ubuntu jaunty main  到sources.list中,方法同上。
     安装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ibus ibus-pinyin,在用户配置文件.bashrc中添加
     export GTK_IM_MODULE=ibus
     export XMODIFIERS=@im=ibus
     export QT_IM_MODULE=ibus
     注销重新登录一次就OK了。

安装vsftp
     sudo apt-get install vsftpd
     安装完毕后或许会自动生成一个帐户”ftp”,/home下也会增加一个文件夹。
     如果没有生成这个用户的话可以手动来,生成了就不用了:
     代码:sudo useradd -m ftp
     有”ftp”帐户后还要更改权限
     代码: sudo chmod 777 /home/ftp
     在这个目录下我建立一个文件夹专门保存需要共享的内容
     配置文件
     通过sudo gedit /etc/vsftpd.conf修改。
     配置文件比较简单,如下
     #独立模式启动
     listen=YES
     #同时允许4客户端连入,每个IP最多5个进程
     max_clients=200
     max_per_ip=4
     #不允许匿名用户访问,允许本地(系统)用户登录
     anonymous_enable=NO
     local_enable=YES
     write_enable=NO
     #是否采用端口20进行数据传输
     connect_from_port_20=YES
     #生成日志
     xferlog_enable=YES
     #指定登录转向目录
     local_root=/home/ftp/ftp
     更改配置后要重启ftp服务
     代码: sudo /etc/init.d/vsftpd restart
     此外还有开启关闭服务的命令
     代码:sudo /etc/init.d/vsftpd start
     sudo /etc/init.d/vsftpd stop
     这样,在同局域网的电脑上,用IP地址,用户帐号和对应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使用FTP上传飞凌开发板的linux开发包,就可以对开发板的内核、应用程序、文件系统进行编译了。

安装和配置minicom
        安装minicom
        sudu apt-get install minicom

        下载安装完毕后,打开minicom,配置minicom
        sudo minicom

        进入minicom的界面后,按CRTL+A,然后按Z,进入minicom的设置菜单。
        按O进入option设置minicom。
        选择serial port setup
        选择A,serial device。修改成/dev/ttyS0。
        选在F,hardware flow control,修改成no。退出serial port setup。

        选择model and dialing
        将A、B、K后面的字符串全部删除。退出。选择Save setup as dfl。退出。

安装chm查看工具
        sudo apt-get install chmsee
        chmsee可以解决其他chm文件查看器乱码的问题。

安装和配置nfs服务器
        安装nfs服务器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配置nfs服务器
        在/etc下建立exports文件,在文件中写/  *,保存。
        重启nfs服务器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测试nfs
        在开发板上运行挂在命令
        mount -t nfs 192.168.0.246:/  /mnt  -o proto=tcp  -o nolock
        192.168.0.246为ubuntu的ip,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编译内核
        请参考开发板手册。经测试,编译内核的实验可以在ubuntu9.04上进行。

编译文件系统
        请参考开发板手册。经测试,编译文件系统的实验可以在ubuntu9.04上进行。

网友:
真作开发不建议用ubuntu

网友:
ubuntu太麻烦。没网络,没法玩。
好多都的下载安装。
不如用FEDORA...

网友(2011-03-11):
鸟版图挺好

网友:
Ubuntu不错啊,入门简单

网友:
支持ubuntu10.10 好多都直接自己安装,不用另外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