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M-D50 解剖, 超过300张精美图片 更新至:9. 拆解系统板SYSTEM BOARD --38楼

楼主(2010-09-15):
声明:本论坛的原创资料,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本文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0905

内容:

1.先学习一下服务手册上提供的拆解方法 -------------------楼主位
2.(拆解前面板PANEL (FRONT) ASSY)  ----------------------12楼
3. 拆解上装饰带组件 ORNAMENTAL BELT (UPPER) ASSY   ---- 15楼
4. 拆解液晶、背光板 BACKLIGHT BOARD  -------------------19楼
5. 拆解电源板POWER BOARD          ----------------------20楼
6. (拆解录音电平旋钮、音量控制旋钮      ----------------21楼
7. 拆解数模板DA BOARD            -----------------------22楼
8. 拆解模数板、麦克风AD BOARD, MIC001, MIC002   --------36楼
9. 拆解系统板SYSTEM BOARD                       --------38楼

我们上次花了12.99美元购买的SONY PCM-D50服务手册已经摆在论坛给大家共享: 点击进入。 根据这份服务手册,得出如下的拆解方法(如下面的图片看不清楚,可以参考服务手册,PDF格式,可放大查看):

(拆解前面板PANEL (FRONT) ASSY)

(拆解上装饰带组件 ORNAMENTAL BELT (UPPER) ASSY)

(拆解液晶、背光板 BACKLIGHT BOARD)

(拆解电源板POWER BOARD)

(拆解录音电平旋钮、音量控制旋钮 REC VOL ASSY, HP VOL ASSY)

(拆解数模板DA BOARD)

(拆解模数板、麦克风AD BOARD, MIC001, MIC002)

(拆解系统板SYSTEM BOARD)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装配图是怎么画出来的,CAD?

网友:
关注,先占个座!

网友:
期待内部图  同时占座

网友:
占个坐先

楼主:
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拆解并已经拍摄。一会出去,中午有饭局。 我在车上可以整理这些图片。

(当然是有司机了,一边开车一边整理图片,找死啊。)。

网友:
前排就座

网友:
严重期待莫哥靓图,相信SONY的的工艺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
(拆解前面板PANEL (FRONT) ASSY) ,32图
--------------------------------------
   国产化后,工艺仍在较高的水准。但手工焊接的引线等最后竟然没有洗板。

(拆解前面板PANEL (FRONT) ASSY)

楼主:
拆解上装饰带组件 ORNAMENTAL BELT (UPPER) ASSY

(拆解上装饰带组件 ORNAMENTAL BELT (UPPER) ASSY)

网友:
晕!白激动了,还以为沙发位呢!还是安静看直播吧...

网友:
为什么电路板上过孔的地方没有孔????

网友:
这个屏和我10块的那个COG好像啊

ms也是串行通信

可惜我用来做GPS导航的时候

盖子都挖好了

写程序的时候没有将IO拔下

就给烧了~~~~~

楼主:
4. 拆解液晶、背光板 BACKLIGHT BOARD

(拆解液晶、背光板 BACKLIGHT BOARD)

楼主:
5. 拆解电源板POWER BOARD

(拆解电源板POWER BOARD)

楼主:
6. 拆解录音电平旋钮、音量控制旋钮 REC VOL ASSY, HP VOL ASSY

(拆解录音电平旋钮、音量控制旋钮 REC VOL ASSY, HP VOL ASSY)

楼主:
7. 拆解数模板DA BOARD

(拆解数模板DA BOARD)

网友:
这PCB工艺真喜欢,全填孔,全SMD焊盘
可惜国内大部分板厂阻焊精度不行

楼主:
预告一下:

惊喜发现: 国内行货版的DC IN 电源插座已经焊在PCB上。只是塑料的外壳没有开孔!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楼主:
全部已经拆解,并且已经拍摄完成。 不过图片的处理是一个较大的工作量。

搞了一整天,除了是技术活,也是苦力活。中间还要动烙铁 ...

今晚再加加班,争取明天天亮前处理完这些图片。

网友: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这个按钮叫什么?

网友:
这工艺真是精品啊,典型的sony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这个按钮叫什么?
阿莫淘金卖过,低价3分钱一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这个按钮叫什么?
阿莫淘金卖过,低价3分钱一只。

锅仔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这个按钮叫什么?
阿莫淘金卖过,低价3分钱一只。
锅仔片
锅仔片是另一种东东。

楼主:
5. 拆解电源板POWER BOARD     20楼
的图片从11张增加到39张。

楼主:
更新了 6. 拆解录音电平旋钮、音量控制旋钮 REC VOL ASSY, HP VOL ASSY
31张图片。

楼主:
7. 拆解数模板DA BOARD
43张图片。

网友:
欣赏一遍。

楼主:
8. 拆解模数板、麦克风AD BOARD, MIC001, MIC002

(拆解模数板、麦克风AD BOARD, MIC001, MIC002)

网友:
饱眼福了~

楼主:
9. 拆解系统板SYSTEM BOARD

(拆解系统板SYSTEM BOARD)

楼主:
全部解剖与拍摄完成。

检阅一下:

网友:
黄色的座子,是DC in?

楼主:
回复 网友D:
黄色的座子,是dc in?
是的。 改造DC IN 我发了另一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2829&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强力插入,观看直播

网友:
主要元器件都是日本本国品牌的,典型的日本产品做法,优先使用本国的器件
大概列下清单
CPU:
NEC(MP201),ARM926EJ-S CPU and DSP
http://www2.renesas.com/mobile/en/emma_mobile/mp201.html
Nandflash:
TOSHIBA(TH58NVG5D1DTG00)
Sdram:
SEC(K4M28163PN),128Mb. 8M x16
ADC:
AKM(AKM5358,SNR: 102dB; S/((N+D): 92dB; Resolution: 24-bits)
DAC:
AKM (AKM4385,SNR: 108dB; S/((N+D): 94dB; Resolution: 24-bits,192Khz)
Other:
AD8662
D78F0501A
LCD
memory stick
电位器
还有一个IC3404 QFP48的AKM型号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元器件都是日本本国品牌的,典型的日本产品做法,优先使用本国的器件
日本的电子零件质量肯定是全球第一位的。

网友:
最细致的d50解剖图,阿莫辛苦了。

楼主:
正在将拆解了的零件装配成整机。

上面详细的图片,有助于快速装配恢复原样。

网友:
辛苦了,改天我也把三菱的M70系统和FANUC的系统也拆解供大家欣赏.....只是相机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辛苦了,改天我也把三菱的m70系统和fanuc的系统也拆解供大家欣赏.....只是相机不好....
哈哈,快递给我,我拆解后拍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辛苦了,改天我也把三菱的m70系统和fanuc的系统也拆解供大家欣赏.....只是相机不好....
哈哈,快递给我,我拆解后拍摄 :)

晕,配件太多,主机,显示,IO,驱动......不好发快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辛苦了,改天我也把三菱的m70系统和fanuc的系统也拆解供大家欣赏.....只是相机不好....
哈哈,快递给我,我拆解后拍摄 :)
晕,配件太多,主机,显示,io,驱动......不好发快递的。
最近我也比较忙,以后有空再说了。 到时可能我们已经自行采购了。

网友: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一个这么大体积的机器,竟然有4大块组装密度如此之高的电路板
而且多层板
有个性的还是那个铝电解电容
那个地方非要用那种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个这么大体积的机器,竟然有4大块组装密度如此之高的电路板
而且多层板
有个性的还是那个铝电解电容
那个地方非要用那种电容吗?
这个电解电容的参数是10v, 470uF,

我用卡尺量了一个尺寸,直径6.5mm,高度11.2mm, 这个电解电容的体积算是非常小巧的了。

网友:
这工艺,无可挑剔。又学了几手。

网友: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螺丝孔加焊锡,加0欧电阻或磁珠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引用图片【12楼】armok 阿莫
螺丝孔加焊锡,加0欧电阻或磁珠接地。
是的,做工的确很严谨。

我一路拆下来,除了人工焊接后没有清洗外,没有看到什么不舒服的。

(它使用完全透明的助焊剂,所以不清洗也解释得过去)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焊盘上小器件的引脚

的焊锡膏上多了~~~~

导致焊点过于饱满

在我们单位这是不合格的焊点~~~

或许在音响里

能起到对音质的改善,故而这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焊盘上小器件的引脚
的焊锡膏上多了~~~~
导致焊点过于饱满
在我们单位这是不合格的焊点~~~
或许在音响里
能起到对音质的改善,故而这么搞??

是的,这台D50的人工焊点,全部比较饱满的。

楼主:
用了一个下午终于将这台机装配起来。

通电后测试全部功能OK。 复原率应该能接受99% :)

网友:
咦,它的过孔好像全部堵上了·

网友:
引用图片【39楼】armok 阿莫

放小零件的盒子最好在每个小格放张字条,标明属于哪里的螺丝。有些螺丝差别不大,硬锁下去容易出现问题,以前吃过苦头。

网友:
这个是电容吗?之前在手机主板见过,外壳不耐高温,烙铁不小心烫到就凹陷。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放小零件的盒子最好在每个小格放张字条,标明属于哪里的螺丝。有些螺丝差别不大,硬锁下去容易出现问题,以前吃过苦头。
这文章共有9个拆解,每一个拆解,我会将螺丝放在一格里。

这样,就不怕搞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电容吗?之前在手机主板见过,外壳不耐高温,烙铁不小心烫到就凹陷。
这种电容之前讨论过,的确焊接时非常容易损坏。

据说这种电容的音质好。

网友:
是不是什么千层糕电容啊,好像日精有生产。
工艺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真的佩服。
在国内要看到这样的板子,基本是军工级别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不是什么千层糕电容啊,好像日精有生产。
正规的名称叫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J:
是不是什么千层糕电容啊,好像日精有生产。
正规的名称叫什么?

薄膜电容

网友:
照的真好!

网友:
http://www.nissei-denki.com.cn/Product.asp
金属化硫化聚苯(PPS)薄膜
金属化聚二酸二乙酯薄膜
耐热金属化聚酯薄膜

网友:
这个电容的性能不错的,用在滤波应该很好的。
就是觉得很难买得到。
淘宝上卖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不愧是一件神器级的东西,从内到外都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啊!!!

网友(2011-05-17):
就是外形太怪异了,还是IPOD好看,简单

网友:
斯盖. 比上群魔色舞还要精彩

网友:
to :leter15
我們公司就有用這種電容,並不是什麼軍規產品!改天拍兩張照片上來!

网友:
这才叫做工嘛!话说机器到手已经有段时间了,也一直期待阿莫哥的mod。倒是不着急,淡定等待。先把XXXkill了再说!

网友:
版主拍得不錯!這機器我也有一臺,正在用,剛買到手時我也拆過,可惜當時沒有相機沒拍下來。SONY在硬件上是下了功夫的,從外到內無不是一件工藝品,這個產品的中國版本有一點比較可惜,就是把充電功能屏蔽掉了,要在外殼個鉆個孔才行,可我寧愿換電池也不愿這樣做記得在某個論壇上有人將它的耳機輸出運放改成音質更好的,但供電IC也要一齊換,我本來也有這個打算,但是要以耗電作為代價,所以還是保持原樣吧。雖然錄音是它的主要功能,我現在卻把它當作播放器用,直接播抓軌文件。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J:
西门子也有千层糕电容啊。。。

网友:
有谁知道这种PCB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啊?很精美!

网友(2014-10-15):
厉害,做工过硬

网友:
做工很好啊

网友:
鬼子的东西相当精致

网友(2015-04-19):
好仔细哦,真是辛苦了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啊,学习了!!

网友(2015-06-08):
  请教LZ 这个贴片薄膜是什么品牌什么规格的? 还真没见过!见过类似松下的贴片薄膜,但是不是这种颜色的!看起来这个电容很有档次!应该是用在音频耦合!

网友(2015-07-23):
开了眼界了

网友:
精湛的工艺,膜拜。一流的拍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