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路由节点与终端节点芯片不同时,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小弟用的ZIGBEE网络拓扑结构是树型

在了解Freescale公司的ARM7芯片MC13224后(集成2.4GHZ收发器),想让MC13224作为路由节点,而让CC2430作为终端节点。好几个CC2430将数据都传给MC13224。

现在请问,MC13224和CC2430互相通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虽然它们都是2.4GHZ ,只是两者总感觉有些差异,还请指点

网友(2011-07-09):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 都是2.4G的zigbee  也许就是用的协议栈不一样  但是MAC一定是一样的  如果数据加密的话 一定要使用同一的加密算法 要不MAC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