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求助!M16的uart程序移植到M32出错,RX Frame Error

楼主(2010-09-15):
我有一个调通的mega16的串口程序,程序功能就是,发送一条十六进制指令,m16会回复一定内容
现在把这个程序改了头文件,移植到mega32上重新编译,进行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这时protues仿真电路图:

这是报错:

这是示波器观察的RXD和DB_RXD的图:上面那条是RXD,下面是DB_RXD:

楼主:
补充一下,视频器图上是发送“55”的结果

楼主:
又是自己结贴,问题解决了,可能是仿真的问题吧,我把仿真电路改成如下:

网友(2011-06-0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真相!!!

网友(2012-07-26):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应该是频率设置出现了问题,把晶振和编译器中的晶振频率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怎么我的不行呢,请教啊!!继续需找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