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HZ基准波是多少V的

楼主(2010-09-15):
1KHZ基准波是多少V的
为什么用表测试是1.5V,是不是和真有效值有关系呢

网友:
1V,表量的是有效值(好像是指正弦波)。

网友:
5v的,用的是万用表吧,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网友:
一般是Vpp=5V的方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Vpp=3V左右

网友:
有rms to dc的才能准确测量
每种波都有波峰系数

网友(2010-10-16):
示波器的1kHz基准信号通常都是方波,主要是用来进行探头校正的。一般主要要求波形正确,对幅度并不太过关注。通常幅度为1Vp-p,也有0.5V,3Vp-p,5Vp-p等等。